电压跟随器

楼主(2017-05-17):
运放后面跟一个电压跟随器,这个跟随器能不能换成一个大阻值的对地电阻呢,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个

网友A:
“运放后面跟一个电压跟随器,这个跟随器能不能换成一个大阻值的对地电阻呢”

不能。

网友A:
to LZ:

估计你是想问,加了跟随器后,运放(跟随器前)的负载是否随之变轻了(相当于阻抗变大了)?这个可以等效,但不能用一个对地大阻值的电阻替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电压跟隨之增益为1,但輸入高阻抗。不影响前一级的动作和特性,是可以的。 ...

那么跟随器后面的负载(即未加跟随器前的运放负载)在此没有影响?

一个负载并联一个大阻值的电阻后,负载就变轻了?!

网友C:
电压跟随器输入阻抗接近无穷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大师您好。楼主所謂的大电阻就是负载,不信您问楼主!若不需要缓冲,则隨耦器可以省去。 ...

我问的是,负载并联一个大电阻其总负载是否便轻了?

至于加入跟随器后,前面的运放之负载变轻了,乃至可以用一个大电阻等效其负载,那是另话。

网友D:
运放后面跟一个电压跟随器,把这个跟随器换成一个大阻值的对地电阻,
首先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还要看电路,电压跟随器的作用主要是提高输出能力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问的是,负载并联一个大电阻其总负载是否便轻了?

至于加入跟随器后,前面的运放之负载变轻了,乃至可 ...

其实是不能对地,但我认为可以用一个大电阻来代替,关键是这个电阻足够大。
你觉得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运放后面跟一个电压跟随器,把这个跟随器换成一个大阻值的对地电阻,
首先你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 ...

运放后面跟随器,我估计大部分是因为后面的负载匹配问题,要不然弱信号总共没多大,全被你分走了。

网友F:
跟随器是个能量蓄水池。。没有池子就没有能量了,靠前级的能量往后传输了

网友G:
用个大电阻代替,悬空不就行了吗,连电阻都省了。一般使用跟随器主要是在前级运放的驱动能力弱,使用跟随器提高扇出系数,驱动能多的后级器件,同时减轻前级运放的负载。其他的还有隔离啊什么的

网友H:
不加电阻就是相当于并了个非常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