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flash出现问题

楼主(2017-05-17):
之前烧写程序能跑,后来更改了程序发现数组太大,.ebss太小放不下,然后想修改CMD文件。但是把.ebss放到了Flash里面,烧写发现不能运行。后来发现.ebss智能放到RAM中,于是又更改了CMD,把几个RAML区域合并,还是不行。现在把数组改小用最初的CMD设置也不能跑了,烧写后一运行就进入illegal_isr.原来能运行的程序现在也跑不了。请教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仿真的时候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A:
CMD改出问题了

网友A:
是c2000吗    重新找个CMD加载试试
或下载controlSUI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2000吗    重新找个CMD加载试试
或下载controlSUITE

重新建了个工程。找出了问题。好像是中间有用个delay_us函数。但是之前也有delay能跑,这次不行。我把delay去掉了,可以正常运行。这样的话delay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B:
这个不是修改data运行吗?

网友C:
cmd不修改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D:
你调整的CDM空间有问题?

网友E:
应该修改.ebss对应的DRAMH0的空间长度

网友F:
可以增大堆栈的大小

网友G:
跳到了错误地址?

网友B:
以前做1024FFT就是修改data空间。

网友C:
正常的cmd文件都可以调用。

网友D:
分配的CMD空间是连续的。

网友E:
确保不和其他块冲突

网友F:
工程属性》Build>c2000 linker > basic options中将堆栈设大

网友G:
可能进入了进了非法中断

网友H:
.text:所有可以执行的代码和常量

网友I:
使用大的data吗?

网友J:
楼主应该是变量定义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