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楼主(2017-05-17):
tl494驱动的推挽升压电路,mos管前面接的三极管二极管和电阻这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就是射随,增强下拉能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射随,增强下拉能力的。

可以详细解析下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解析下嘛

此电路,估计原本上下驱动非对称(上升沿较强,下降沿较弱),加此下拉射随以增强下降沿驱动能力。

具体分析,就是个射极跟随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