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制双层PCB

楼主(2017-05-17):
本人是大三在校学生,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跪求大侠相助,在自制双层PCB时,除了用飞线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通孔的问题,比如在自制pcb上插上32最小系统怎么使两面都和单片机连接,网上有说用空心柳钉的,在这问问有没有人有成功经验的,或者有其他方法的!虽然基本上双层板是发出去做但还是想问问大神怎么解决

网友A:
双面板一面镜像一面不镜像,两面分别热转印在铜板上,过孔钻好后用电阻等管脚焊上就可以

楼主:
谢谢老哥,这个我知道、我想问怎么使双面的过控导通,也就是导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这个我知道、我想问怎么使双面的过控导通,也就是导电

热转印后生成两块大小相同的板,两块板相向而对。过孔在顶层和底层分别有个焊盘,钻好孔后,用导线(元器件的管脚最省事)从两板过孔中穿过焊接在上下两个过孔焊盘上即可

网友B:
最经济的还是用0欧姆电阻贯穿短接,   用双层敷铜板做双面的PCB会比较好用,关键是解决对位问题

网友C:
提供pcb文件给我,我这边可以打样 www.zyidl.com

网友D:
现在打样板这么便宜,不如给板厂做了。自己做麻烦还不一定能用。耽误时间

网友E:
打样也就50块,加个快递费
你这样搞2天都不一定成 ,你两天的价值远超这个价了,
所以自己做真划不来

网友F:
找这做板pcb板精密快速pcb板打样50元起众一电路可制造孔0.2mm、线3mil-热线 :18126038481 QQ3438698392,

网友F:
找这做板pcb板精密快速pcb板打样50元起众一电路可制造孔0.2mm、线3mil-热线 :18126038481 QQ3438698392,下单官网http://www.zyidl.com/w

网友G:
以前我也研究过这个,现在真不值得.除非用洞洞板可以解决的,否则交给JLC好了,连器件都焊好了.如果实在是新手上路,可以上某宝买近似的模块和开发板,组合一下也就出来了.

网友H:
快板可以找专门的快板厂商制作,中小批量可以找我们

网友I:
不值得浪费时间搞这个

网友J:
我们原来做 都是自己打孔, 用电阻的引脚 焊上的。 但是效果很差,浪费时间。
自己的蚀刻机,质量也不好,很细的线做不了,小的间距做不了,最终影响信号。
满大街都是PCB 厂,你这个也不难,人家做的多好看。

网友K(2017-06-20):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便捷的在线下单
联系人:谭生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