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Link仿真

楼主(2017-05-17):
大神求解,我的NuLink在Keil4里面为什么仿真不了,够进入仿真模式,但是设置断点不能运行。

网友A:
应该都可以的吧。。。flash选择对了吗?用的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可以的吧。。。flash选择对了吗?用的什么芯片

那个没错啊,用的N76E003,仿真运行的时候,设置断点,程序在断点处没有停下来,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什么系统啊,管理员身份运行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C:
003 看看驱动对不对 .003的nulink固件比M0的要低一个版本

网友D:
需要下载那个专门的驱动安装上,论坛有的,你找找那个资料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系统啊,管理员身份运行看看,是不是驱动没有加载成功。

驱动没有错,进入仿真界面后没有运行仿真前设置断点再运行,能在断点处停下来,如果在运行过程中设置断点,程序就不能再断点处停下来。

网友E:
不太了解这个,很少用仿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