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无刷无感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7-05-17):
关于BLDC无刷无感电机启动,开环加速时怎么才能确定换向时间,使得电机能够平稳启动

网友A:
楼主新人, 给你点思路吧

所谓平稳启停, 就是要控制好加速度, 以比较恒定的加速度起停电机.
加速度, 就是速度的变化率, 我想这个概念应该是理解的吧

网友B:
输出电流检测判断换向or反电势检测换向。总不能永远开环运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新人, 给你点思路吧

所谓平稳启停, 就是要控制好加速度, 以比较恒定的加速度起停电机.

关键这个加速度的时间怎么确定

网友A:
时间还不会确定么?
速度的倒数呀

网友C(2018-04-16):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开环转动调不出来

楼主(2018-05-19):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开环转动调不出来

开环好调,对于比较额定参数比较准的电机是可以算出一步换相需要多长时间,不过对于方波启动是不需要电机参数有多精确,你在启动的时候不断减小换向时间,开环就可以启动起来,但是有可能反转

网友D:
可以去st microchip infineon看看,对电机那里有很多资料

网友E:
先通过压频比让电机转起来,然后检测电机的反电势判断电机的位置,然后进行换向,电机转起来后,就相当于有感无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