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machang @HWM @chunyang 数电计数器困惑

楼主(2017-05-17):
TO 数电大神,这象是鉴相器,又象是计数器,这个图究竟是什么?
背景描述:OUT是一个传感器过来的脉冲方波。

@maychang
@HWM
@chunyang

楼主:
@maychang
@HWM

请求大神支援!

楼主:
@所有21ic的大神们,
@chunyang
@tyw

网友A:
估计很有可能没人会伸援手了……
下面是资深强迫症患者提出的规则,供 LZ 参考。

制作原理图元件库建议:
1. 不宜用一个方框加上器件型号和管脚号制作原理图符号。因为这给分析电路功能带来不小的困难。
2. 应该用功能符号来制作原理图符号。
3. 一个集成电路含有多个功能部件(如 LM324 有四个运放)时,应分开制作。参考 AD 的随机教程。
4. 正电源在上,地和负电源在下。
5. 输入端在左边,输出端在右边。

画原理图的建议:
1. 功能单元组合在一起,不同功能单元最好有明显的间隔。
2. 电路图电压高的画在上方,电压低的画在下方。
3. 输入信号从左边或上方进入,输出信号从右边或下方离开。

给两例子: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混沌电路

虽然无法 100% 遵守上述规则,但尽量遵守这样的规则,可使电路功能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有可能没人会伸援手了……
下面是资深强迫症患者提出的规则,供 LZ 参考。

为何没人援出援手了哩?
这个图,不是我画的,是别人画的,我有一些疑虑罢了。
另外,何止是你,我也讨厌把运放画成芯片样,把反相器画成芯片样,看着好难受。

继续,等待大神来援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没人援出援手了哩?
这个图,不是我画的,是别人画的,我有一些疑虑罢了。
另外,何止是你,我也讨厌 ...

谁画的不重要……

要想分析这个电路,很可能需要把电路图重新画过。希望有此耐心的大神出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相位差以判斷距离。沒看到鉴相器,有看到D型正反器。

74lvc74A那个不是个鉴相器吗?我看着特别象似的。你说的D型正反器是指?

网友A:
位号:U7
型号:74LVC74A
描述:Dual D-type flip-flop with set and reset; positive-edge trigger
   带置位和复位的双 D 触发器,上升沿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号:U7
型号:74LVC74A
描述:Dual D-type flip-flop with set and reset; positive-edge trigger

我不是不认识这颗芯片啊,老哥。
我是说它这种接法,不是和鉴相器相似吗?所以我叫它鉴相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不认识这颗芯片啊,老哥。
我是说它这种接法,不是和鉴相器相似吗?所以我叫它鉴相器了。

是给 @king5555 看的。相信他也认识这颗芯片,只是用的专业术语有点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给 @king5555 看的。相信他也认识这颗芯片,只是用的专业术语有点差异。

你是怎么@的啊,我也是敲上@后面加上名字,好象没有你这种效果,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的啊,我也是敲上@后面加上名字,好象没有你这种效果,请指教!

...

就这样直接敲的 @ldyhello ,要纯英文字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有21ic的大神们,
@chunyang
@tyw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T叔威武!

网友A:
提问有改进,答案也来了(事实上@king5555 已给了答案)……

这是测量传感器脉冲宽度或频率的电路,具体过程有软件控制。

找一款单片机,查看其捕获 (Capture) 模块就能明白其工作原理。

因现在大部分单片机都有此捕获模块,
而 LZ 图中 P5.0 或是某款单片机的输出口。
如果是这种情况,这个电路是多余的:
只增加成本,不增加功能。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见过移位寄存器。
其实这个电路就是2BIT的移位寄存器。
--------------
“P5.0”给出的值,延迟2个“OUT”时钟,出现在“2A”。

网友E:
两个带预置数和异步清零的D触发器级联,用OUT信号来同步P5.0的信号,有什么作用呢。两级触发器级联,能想到的作用有两个,一个就是前面说的同步,另外一个就是避免亚稳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人比较记得CMOS的4013。反倒对4027之JK正反器比較陌生。
以後也 @x大  , 就会释冰解冻了。 ...

In the past, D-type flip-flops are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JK-type flip-flops.
Although in some cases, such as generate a special data series,
JK-type flip-flops might have advantages of simpler combinatorial logic implementation.
This could be the reason why people graduately forgot JK-type flip-flops.

Nowadays, with the emergence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MCUs,
flip-flops, and cominatorial logics, could be needed in schools for education purposes only.
Like this case, if a MCU is involved in the design,
the D-type flip-flops chip is just an unnecessary redundent.

Mr. X is good at theory, So is Mr. H.
However, they are still forcusing on fighting with each other
to prove what only few people could understand.
They will not be invited to join our discussion
until they stop their fighting and try to forcusing on
contributing and sharing ideas with their knowledge.

网友F:
引用 网友C: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超级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见过移位寄存器。
其实这个电路就是2BIT的移位寄存器。
--------------

你的答案是对的,感谢援手,其实我的应用在这里当作一个4分频也可以用。
PS:本来想结贴给分的,但这个21IC设置的,十分不合理,我明明给你设了30分,结果硬是结不了贴,最后一失手点了旁边那个结贴。十分抱歉。

网友G: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英文哪可不行,我看不懂但x丶H还懂一些。xH之争大概是无解题,就让他们自个去消遣,现在火气沒以前剧烈 ...

说看不懂是谦虚了……那就忽略吧。

对两大侠之争看来你是明白人,我是永远也搞不明白了。
至于较真,和谁我都不会,也没必要。

事实上一直想找有这样功底的人合作搞研究,比如滤波器的设计。
纵观网上现有的各类滤波器设计工具,看起来都不错,但恐怕都不实用。

只可惜两大侠……唉。

网友H:
大神不来睬你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绕英文哪可不行,我看不懂但x丶H还懂一些。xH之争大概是无解题,就让他们自个去消遣,现在火气沒以前剧烈 ...

你能看懂我的学习目标?

武侠小说里,主角跑山上学艺十年,就可以下山了,打遍天下无敌手。而且从下山那住了起,以后就不需要学习了!

现实中本论坛只有一两个人具有如此能力,就是大学毕业后就不用再学了,而且几乎所有本科学科,随便拽一科过来,就能点评!

我们普通人就不行了,得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您属于饱读诗书的类型,总会觉得才学疏陋,于是勤以補拙。
依我所知,从小就是天才儿童,长大成人就拥有特 ...

死大神跑同僚版块,继续纠缠Roc,都三年多了还搞不清楚解析延拓概念,可见基础差有多可怕!搞不清就算了,还说我自相矛盾?既然矛盾,矛在哪?盾在哪?
他自己重复奥本海姆书上收敛域,这个跟解析延拓之间有矛盾?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您不懂ROC也不算个事,我整天待在ROC里也是不暸ROC。不过大神真懂ROC那只能佩服他了,或许吃的塩巴比別人 ...

民科教授太难缠了,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是一样的!

还是原来那句话,指数e^at的拉普拉斯变换,定义域是除了s=a的整个s平面!

如果有疑问,电邮数学老师,或者当面请教一些专家,本人不再理会!

当然了,如果你能有足够理论证据,能说明这个说法不对,可以继续交流!只是记住一点:不要拿本科教材中观点来反驳,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