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在LABVIEW上滤波和在MATLAB上滤波结果不一样

楼主(2017-05-17):
我在LABVIEW上的滤波,用FIR窗滤波和在MATLAB上滤波,低通,一个把直流量消了 一个没有

网友A:
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任何软件都有其局限性,你只能选择相信其一。

楼主:
。。我在MATLAB做了个积分变换,简单滤掉低频,但是LABVIEW也是高通滤波,但并没有滤掉直流量,只有MATLAB效果可以。我也觉得是设置问题,不会用吧。。。。

网友B:
1楼说的是低通,笔误?FIR点数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说的是低通,笔误?FIR点数也有关

嗯 高通滤波  FIR 和高通滤波 区别那么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高通滤波  FIR 和高通滤波 区别那么大吗

你的FIR究竟设置成了什么类型的滤波,是高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FIR究竟设置成了什么类型的滤波,是高通吗?

对 也是高通 可还是有直流量 从图上可以看到 一点变化都没 就是幅值减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 也是高通 可还是有直流量 从图上可以看到 一点变化都没 就是幅值减小了 ...

可能FIR点数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