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0读取数据不稳定

楼主(2017-05-17):
读取CS5530时,偶尔会出现一个0Xffffff,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硬件电路没问题吧

楼主:
硬件电路没问题的,就是按照PDF的推荐电路做的。楼上的大神,加我QQ指导下,597580685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有没用示波器观察数据线波形?

网友B:
查看数据波形,时序上还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