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1的remap 读不到flashID

楼主(2017-05-17):
现在使用SPI1的PB3 PB4 PB5 不能正常读取SPIflash,有哪位大神有demo的 谢谢

网友A(2018-06-14):
什么现象  示波器有波形吗

网友B:
换别的引脚试试可以不

网友C:
先检查下这个SPI的IO口线的配置是否OK的

网友D:
这个先看下这个SPI总线的是否OK的不

网友E:
这个重点在于SPI总线的配置的

网友F:
至少时钟线应该有波形

网友G:
这个看下SPI总线的是否都OK的

网友G:
用示波器监测下工作时SPI总显得信号情况的

网友H:
最后怎么解决的 哪里出的问题啊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