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STC用AD做小小测量电压电流可以吗?

楼主(2017-05-17):
本人想做一个测量系统。一个器件先测量通断,地对各引脚的二极管特性,没问题,把把它置入一个特定的应用电路中,测量各处的电压及电流是否正常,请问,用STC的ADC,原来想用ADC0832,那种可以,有使用过的吗?精度和速度是否可行,另外是不是得设计一个多路电压源和电流源,我想设计两路到3路是否可行呢?有什么具体方案吗?我是新新手。输出3路正负电压,测量路是5路,A1,A2,是测量电压,A3,A4.A5是测量电流,用水银继电器切换。用STC做是否稳定,我只会单片机

网友A:
ADC0832不过是8bit的ADC,MCU当然可以了,关键是你的模拟电路是怎么设计。

楼主:
DA+运放(324.358)+晶体管,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参考资料,我小白一个

网友B:
如果0832可以,stc当然可以。内置8,10,12位adc都有啊。

网友C:
带多路adc 和dac的单片机多的是,没必要把电路搞这么复杂吧。

网友D:
你测量的精度和速度要求有多高?

网友E:
stc的AD转换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