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哪位高手用STM32的输入捕获功能比较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7-05-17):
我现在做的程序是用STM32的捕获功能,捕获一个连续的方波,为什么有时候捕获的方波脉宽有几个值是不对呢?当然大部分时候是对的。也跟踪了一下程序,好象不是定时器溢出造成的。请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A:
这情况到很像是定时器溢出,中断里检测下溢出中断,或者判断一下计数值大小(当前的值都会大于之前的值,若小于,则加上一个周期)试试。同时示波器跟踪下方波,看看是否有较大的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到很像是定时器溢出,中断里检测下溢出中断,或者判断一下计数值大小(当前的值都会大于之前的值,若 ...

我也怀疑是溢出了,但不知道怎么能改好,假如我要捕获60个脉冲的高低电平,大部分时间都是正确的,但有时突然中间某个脉冲的高低电平捕获不对,好象是应该高低电平的值正好相反了,然后过了这个脉冲后其他剩下的脉冲捕获的都对。
我在程序中想在让它发生溢出时,这一组捕获就不要了,重新捕获,可是没有实现。
if(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SET)  //数据更新中断产生
    {

网友B:
溢出了取一下反就行了,不是说定时器溢出了就一定错,捕获前点在后就出错的话取反就行。

网友C:
哪里不对,数据肯定有差值。

网友C:
楼主可以使用中断进行采集,中断之后进行计数。

楼主:
就是我测一串脉冲的高低电平的宽度,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的,可是突然就有一个脉冲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值和正确的值相反了,其后面的脉冲又都是正确的,而且这个脉冲的位置还是固定的,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测一串脉冲的高低电平的宽度,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的,可是突然就有一个脉冲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值和正 ...

用单步运行方式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