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的智能充电器,充电过程中有脉冲电压

楼主(2017-05-17):
在调试充电器时,发现在按下开始充电按钮的一瞬间会发现锂电池两端有电压脉冲,这电压脉冲就导致锂电池过压保护从而显示电池连接断开,求教大神这电压脉冲从哪传过来的??急急急,在线等!!!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接法,是充电器开机启动的电压过冲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接法,是充电器开机启动的电压过冲么?

在充电过程中当电池快充满时会出现,空电池开始充的时候没有

网友A:
那你把充电器空载开机,看下有没有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把充电器空载开机,看下有没有过冲

空载的时候没有,会不会在充电的时候,锂电池的电压反作用到充电器上产生的??

网友A:
估计是你电池保护板的设置问题,现在很多电池保护设置是在95%电量的时候不充电的

网友B:
查查脉冲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