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使用LM358放大采样电阻的电压信号问题

楼主(2017-05-17):
MOS是PWM控制的,频率为11K,MOS上端接的电机,打完以上电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理论上的放大倍数为11倍,但是实际上的放大倍数不对应,具体表现为,当我PWM的占空比低于30%时,放大倍数基本是10倍,当占空比大于30%时放大倍数会下降,40%时是9倍,50%时是8.5倍,60%时是7.9倍,70%—100%占空比时只剩下7.6倍。当我以为是运放有问题时,我给输入端一个固定的电压值161mv,测了输出端是1.8V,这样又和理论的放大倍数匹配,这样确定不是运放的问题,剩下的就应该是我的电路或者输入的信号有问题。具体问题的原因还不清楚,想请各位前辈帮我看看是哪个地方的问题。

楼主:
运放使用单电源+5V供电

网友A:
“70%—100%占空比时只剩下7.6倍。”

占空比100%则为直流了,与你直接给直流有何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100%占空比时只剩下7.6倍。”

占空比100%则为直流了,与你直接给直流有何差异?

放大倍数减小了。我直接给直流信号5.4mv,输出有70mv,给160mv,输出1.8v,这个放大倍数没有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大倍数减小了。我直接给直流信号5.4mv,输出有70mv,给160mv,输出1.8v,这个放大倍数没有减小 ...

“占空比100%”时,与你直接给直流的差别是电机影响。建议看看纹波且注意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占空比100%”时,与你直接给直流的差别是电机影响。建议看看纹波且注意测量方法。
...

波纹是不小,波纹会影响放大器的工作吗

网友B:
做了仿真,瞬态分析仿真得到了与 LZ 描述的现象基本一致的结果。

交流分析仿真结果显示此放大倍数随频率升高而下降,
类似低通滤波器在(小于)截止频率附近的幅频特性。
这提示可能是滤波器设计不合理造成的。

PWM 信号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了仿真,瞬态分析仿真得到了与 LZ 描述的现象基本一致的结果。

交流分析仿真结果显示此放大倍数随频率升 ...

11K

网友C:
观测一下 放大器 in+ 与in-

网友B:
在电流取样电阻 R31 和 RC 滤波器(R29、C12)之间加了一个跟随器基本就正常了。

LZ 试试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电流取样电阻 R31 和 RC 滤波器(R29、C12)之间加了一个跟随器基本就正常了。

LZ 试试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

用358的另一路运放做跟随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358的另一路运放做跟随器吗。

是这个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电流取样电阻 R31 和 RC 滤波器(R29、C12)之间加了一个跟随器基本就正常了。

LZ 试试看结果是不是一样 ...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场效应管导通时,滤波器等效为 LCR 电路;
当场效应管截止时,滤波器等效为 RC 电路。
加跟随器后,L 被隔离,滤波器始终等效为 RC 电路。

网友E:
你应该用个示波器,看看LM358输出信号的细节。

网友F:
几点:
1.如果VCC(Vdd)是3.3V,那这个电路允许的最大输入不会超过180mV的纯直流;
2.如果输入的是PWM斩波信号,那么他允许的最大输入脉冲电压也不会超过180mV;
3.如果输入一个占空比50%,平均电压为160mV的信号,那输出肯定严重失真。
4.如果对响应没有太多要求,可以加大输入级滤波的时间常数(R29*C12)。
另外一个严重的可能是:PCB布线的影响,不合适的地线。
其实这个电路做一点点简单的变形就可以成为一个差分放大器,可以简化布线。

网友G:
低通滤波去了测试下情况

看下输入信号是不是在运放的电源轨要求的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点:
1.如果VCC(Vdd)是3.3V,那这个电路允许的最大输入不会超过180mV的纯直流;
2.如果输入的是PWM斩波信 ...

1.电源是+5v的。
2.输入的信号是采样电阻对地的压降,随着PWM变化而变化
3.我是电机空载时测的,输入的信号最高才20mv(万用表测的),最低4mv。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358的另一路运放做跟随器吗。

加了跟随器,发现跟随器会有放大采样电阻信号,最终出来的电压值比输入的信号*理论放大倍数的电压值小了3-4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了跟随器,发现跟随器会有放大采样电阻信号,最终出来的电压值比输入的信号*理论放大倍数的电压值小了3 ...

仿真结果供参考……

仿真原理图:

交流分析:

20% 占空比:

80% 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低通滤波去了测试下情况

看下输入信号是不是在运放的电源轨要求的范围内 ...

低通去了也是一样的,我一开始就是没有低通时测的,后来才加的低通,发现效果并没有改善,还有运放的电源轨要求范围是哪个参数,接触运放不多,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结果供参考……

仿真原理图:

我的运放是+5V供电,电机是24V的,其他和你的仿真图一样。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运放是+5V供电,电机是24V的,其他和你的仿真图一样。这个有影响吗

只要信号幅度在电源电压范围内,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结果供参考……

仿真原理图:

我改变了下阻值,10K换成100K,1k换成10K,发现在10%占空比时(输入信号只有3.4mv)放大倍数为16倍,20-50%占空比时为13~11倍,大于50%时就会减小,但是不会减太小,最小也只有10倍,当满宽时只剩下9倍。

网友B:
几点建议:
1. 电流采样建议使用双源极场效应管或用霍尔传感器
2. 滤波器使用标准的 Butterworth 型 MFB 低通滤波器
3. 采样电流与低通滤波器输出值之间的关系用六西格玛设计方法确定;

其它参考资料:
采样电路中的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确定?
24#、26# 和 29#

网友H:
做了仿真,瞬态分析仿真得到了与 LZ 描述的现象基本一致的结果

网友I:
23楼的电路图应该是对的,但是358速度较慢,带宽窄,不适宜放大PWM信号,因为方波总是包含高频信号(哪怕是0.00001Hz的PWM信号,这是信号和自控的基本理论了)

另外,楼主是用示波器测得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I:
23楼的电路图应该是对的,但是358速度较慢,带宽窄,不适宜放大PWM信号,因为方波总是包含高频信号(哪怕是 ...

万用表,示波器测的很多杂波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万用表,示波器测的很多杂波

如果不是真有效值响应的高档万用表,那么你所做的测量结果都是错误的

网友J:
358的 1MHz 带宽处理11khz的PWM信号,力不从心的,楼主换用带宽在6MHz以上的运放测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358的 1MHz 带宽处理11khz的PWM信号,力不从心的,楼主换用带宽在6MHz以上的运放测试看看 ...

有什么推荐吗你说的6MHz的运放

网友J: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推荐吗你说的6MHz的运放

比如SGM8632、LMV722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