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路] PWM输出电路,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7-05-17):
三极管Q1输入的是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用这个电路输出12V的方波,为什么老是会烧Q2,这电路哪里不合理,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m没人在吗

网友A:
Q2,Q3位置换下

楼主:
有没有人??

网友B:
上下两管可能有同时导通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两管可能有同时导通的可能

造成同时导通的原因呢?

网友C:
负载重才导致的,要没换中功率的三极管。

楼主:
我这没有带载的,,就输出12V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重才导致的,要没换中功率的三极管。

我这就输出四个不同脉冲宽度的信号而已,后面没带载的

网友D:
有死区吗?

网友E:
驱动电流不够所致,烧坏三极管,三极管驱动电阻是10K,假设驱动电压在初始电阻上是12V,12V/10K=1.2mA,假设三极管放大倍率是100倍(功率情况下达不到),也就120mA,驱动不足的情况下,三极管处于线性放大状态,功耗大,当控制频率较高时候,MOS也是要求电流的,发热烧毁

网友F:
这个电路是错的,即使交换Q2,Q3,还是错的。

网友G:
R3用2.2K就行 上管导通电流不够

网友H:
同意楼上看法,Q2的上拉电阻太大,不是工作在饱和区  导致管子过热烧毁

网友I(2017-06-23):
我勒个去,这是个什么电路?推挽输出吗?

网友I:
这个电路没有理由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J:
用集成芯片吧,TC4420/26/27/28/29

网友K:
这电路在Q1集电极会输出上升慢(由R3和寄生电容造成),下降快的变形方波,必然在上升阶段使Q2,Q3同时导通,造成烧管。

网友L(2017-08-12):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L:
真是奇怪,这个电路缺少很多保护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是奇怪,这个电路缺少很多保护的元件

还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M:
引用 网友K:
这电路在Q1集电极会输出上升慢(由R3和寄生电容造成),下降快的变形方波,必然在上升阶段使Q2,Q3同时导通 ...

按你的分析Q3为什么不烧? 看datasheet Q2与Q3最大允许耗散功率相当。

网友M:
我的理解是:这个电路Q1的工作状态不对,Q1在开的时候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 R2和R3对调电路就正常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按你的分析Q3为什么不烧? 看datasheet Q2与Q3最大允许耗散功率相当。

在上升阶段,Q3由饱和进入绝止,Q2由绝止进入饱和,这时谁先消耗的功率大?

网友M:
引用 网友K:
在上升阶段,Q3由饱和进入绝止,Q2由绝止进入饱和,这时谁先消耗的功率大? ...

这个说不清楚, 首先初始状态完全截止和完全饱和导通管子都不会烧坏,变化的中间状态两管的状态应该差不多,不会有很大的差别。
如上我认为Q2烧毁的原因是Q1的状态不对,Q1关断的的时候是截止状态没问题Q2正常导通,然而要Q1导通时这个电路是做不到饱和导通的,这时候Q2处在或者饱和导通或者放大区。整个过程它比Q3承受的功率大很多,所以Q2更容易烧毁。

网友N(2020-03-16):
上下管反了。换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