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失败,怀疑stlink挂了,如何判断stlink是否好的呢

楼主(2017-05-17):
下载失败,怀疑stlink挂了,如何判断stlink是否好的呢?

网友A:
你用的哪种stlink呢?stlink也是分好几种的?

网友B:
一般来说,除非是插座烧掉了,不然你想挂掉都不容易,不是那么简单就挂掉的。

网友C:
官方的stlink,有个彩色的指示灯,你看灯的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D:
烧了还是固件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烧了还是固件没了?

烧毁的话,是可以看到的,固件丢失的话,电脑是枚举不到st-link的驱动的

网友F:
最简单办法,看电脑是否可以找不到st-link的硬件,找不到装驱动,装了驱动依然没反应,就是挂了

网友G:
可以从MDK的debug选项哪里可以看到是否挂上了驱动

网友H:
电脑可以找到驱动,但是MDK找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I:
接线,晶振和复位,都要连接ok才可以的。一般不会容易挂的,找你的硬件问题

网友J:
唯一的方法就是多买几个吧!
淘宝上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