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P f28335的电压闭环控制程序有木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7-05-17):
本人设计一个单相LLC半桥谐振变换器,使用dsp实现电压闭环控制开关管pwm波的频率进而维持输出电压稳定,但从来没有学过dsp,求教大神指导

网友A:
你就把他当做一个MCU处理
然后一步一步来   下载controlSUITE
先配置输出PWM   在加算法

网友B:
使用建立的模板文件,里面编写代码就行。

网友B:
C2000DSP就是单片机性质的芯片。

网友C:
一上来, 就玩得这么高深的项目, 恐怕会陷入僵局而举步维艰
建议先从简单的代码和编译器环境熟悉开始, 要持之以恒地**下去, 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