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M电流传感器LTS25-NP

楼主(2017-05-17):
它是如何作为电流传感器来使用的,它的输入是怎么接入到电路中的。

网友A:
怎么地也得看看数据手册吧。

看图:

网友A:
显然,输入与后端是“变压器”(其实为CT)隔离。其就是个I/V电路。

网友B:
霍尔原理,楼主产品用电流传感器?

网友C:
霍尔用来检测磁通,次级线圈用来使磁通保持为0,于是可以用于DC电流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地也得看看数据手册吧。

看图:

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吗。。因为我测试电路的时候串联和并联在电路中,都有点问题,所以才问的。手册有看了,这没仔细看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串联在电路中的吗。。因为我测试电路的时候串联和并联在电路中,都有点问题,所以才问的。手册有看了, ...

是串联在被测电路之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霍尔原理,楼主产品用电流传感器?

对的

网友D:
从实物图片看,应该是串接在电流回路中的,要注意正负方向,上头有箭头指示。然后信号端就会有和电流成比例的信号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串联在被测电路之中的。

说是串联好像也不太对,测了一下IN 的两个端点其实是一个点  ,好像就是把这个点接到电路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是串联好像也不太对,测了一下IN 的两个端点其实是一个点  ,好像就是把这个点接到电路中 ...

“IN”相当于“变压器”(其实是CT,内含霍尔)的初级,只是其匝数很少(甚至有的只有半或一匝)。

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必须是串联在被测电流回路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相当于“变压器”(其实是CT,内含霍尔)的初级,只是其匝数很少(甚至有的只有半或一匝)。

这个 ...

我明白了  谢谢你,这个CT是什么的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实物图片看,应该是串接在电流回路中的,要注意正负方向,上头有箭头指示。然后信号端就会有和电流成比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明白了  谢谢你,这个CT是什么的缩写...

CT是电流互感器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E:
CT是电流互感器缩写。

好的,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相当于“变压器”(其实是CT,内含霍尔)的初级,只是其匝数很少(甚至有的只有半或一匝)。

这个 ...

我把电流传感器串进去后,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大小,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一直是2.5,什么变化都没有。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流传感器串进去后,改变电路中的电流大小,电流传感器的输出一直是2.5,什么变化都没有。不知道怎 ...

注意看下这款电流传感器的变比,一般大电流霍尔传感器主回路变化1A,输出仅变化毫伏数量级,所以主回路电流要变化充分大输出才会有变化。另外一直输出2.5v是因为这是一款交流电流传感器,电流为0输出2.5V,电流正半周期对应2.5~5V,负半周期对应0~2.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下这款电流传感器的变比,一般大电流霍尔传感器主回路变化1A,输出仅变化毫伏数量级,所以主回路电 ...

我是用的交流电接电阻,然后电流传感器接到电路中,电流从0-0.9A  都没有变化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看下这款电流传感器的变比,一般大电流霍尔传感器主回路变化1A,输出仅变化毫伏数量级,所以主回路电 ...

量程选的是+-12A的  这个变化应该有0.5V的电压变化的

网友F:
磁路的安倍环路定律,H的闭线(环)积分等于进入环路的定流的标量和。因此,也就符合了安匝比了,并且克服了B-H的非线性部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量程选的是+-12A的  这个变化应该有0.5V的电压变化的

交流要用示波器来看输出波形哦

网友G:
淡定,淡定,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流要用示波器来看输出波形哦

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它的值并没有叠加一开始的直流值,最后我送到DSP 的AD口的话,采进去的值是不是应该是一开始的直流电压加上这个交流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它的值并没有叠加一开始的直流值,最后我送到DSP 的AD口的话,采进去的值是不是应该 ...

建阅读读数据手册,根据手册来使用,结果不对那就东西有问题。

网友H:
有一定增益比例关系。输出一般是电源的二分之一,LEM手册上有通多大电流,就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多少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