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下载程序出现Format specifier '%x'求教

楼主(2017-05-17):
使用pic16LF1829单片机下载程序出现Format specifier '%x'无法下载程序,求懂得工程师指教下,具体错误如下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47.12
固件类型..............增强型中档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3.000000 volts.
Format specifier '%x'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65f
配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3180  收到数值:3fff
编程器件失败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楼主解决了吗
@天惠宝宝 : 没有啊,能否帮我解决?
你好,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楼主:
使用其他的板子可以下载,当前板子无法下载 是因为写了保护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该问题的?

+1啊,找不出原因啊。烧其他板子可以,重启软件,重新连接都不好使。

网友A(2017-09-19):
引用 楼主:
使用其他的板子可以下载,当前板子无法下载 是因为写了保护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导致该问题的? ...

问题解决没,我也出现和你一样的现象

网友B:
出现这个错误,多数是通讯不畅(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C(2019-03-29):
我也遇到了,把PICKIT3拔了重插就好了

网友D:
可能是硬件连接不可靠

网友E(2020-10-12):
Programmer to target power is enabled - VDD = 3.000000 volts.
Format specifier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