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VDD和VDDA之间的电感要多大

楼主(2017-05-17):
L2是电感还是磁珠,多大的?
220NH,100MHZ,0603?
还是100UH,0603?
还是4.7UH,0603?
@xyz549040622 @dirtwillfly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地方,加不加这个无所谓,一般都是不会加的。

网友B:
我一般加10uh,0805;
模拟电源,模拟地都加;

网友C:
这个没有必要使用磁珠的。

网友C:
一般都是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这个地方,加不加这个无所谓,一般都是不会加的。

那就是两个电容滤一下3.3和gnd之间就行了,把那个电感去掉?不加?另外10UF一般用0805的还是0603的,我看到两种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有必要使用磁珠的。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用的磁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加10uh,0805;
模拟电源,模拟地都加;

加这个的作用是不是屏蔽一些高频信号?我看有些大神说一般不加,把这个电感去掉也可以吗?另外10UF一般用0805的还是0603的,我看到两种都有,选哪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这个的作用是不是屏蔽一些高频信号?我看有些大神说一般不加,把这个电感去掉也可以吗?另外10UF一般用0 ...

0805还是0603,区别在于电压的不同,你这里用0603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05还是0603,区别在于电压的不同,你这里用0603就可以了。

那一般多少伏才需要用0805?

网友D:
模拟和数字之间最好是加一个,但是只要电源稳可以不加的。至于加多大有什么说法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一般加一个4.7uH的0603/0805都有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和数字之间最好是加一个,但是只要电源稳可以不加的。至于加多大有什么说法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我一般 ...

LM1117-3.3出来的应该比较稳的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什么情况下需要用的磁珠

磁珠的作用,一方面是吸收电源的高频噪声,也就是滤波;另一方面起隔离作用。
我觉得这里可以不放电感,因为这里用电容滤波就可以了;但是可以选择把电感换成磁珠,能够将VDD和VDDA隔离,这样,即使VDDA上有噪声也不会影响到VDD以及其他电源网络。

网友F:
可以预留出位置,到时改BOM就可以了,改成0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预留出位置,到时改BOM就可以了,改成0欧电阻

对的,我也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