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7可以在win10下运行吗,一运行就奔溃了,莫非不支持win10

楼主(2017-05-17):
MDK4.7可以在win10下运行吗,一运行就奔溃了,莫非不支持win10吗?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吧,我记得MDK的兼容性很好的,在win10下用过一次的

网友B:
选兼容方式打开就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选兼容方式打开就可以的

选择windows的哪个版本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择windows的哪个版本呢?

以windows7兼容方式打开就好了

网友E:
开发用windows10,太先进了吧,我觉得windows7足够了

网友F:
用的官网下的最新的没有问题。

网友G:
最新版的是哪个版本呢?

网友H:
最新的是MDK5.21的,在windows10下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I:
W10 可以用吧。我就是W10系统,MDK4.7的。

网友J:
用管理员模式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K:
安装没有问题,就是无法**的

网友L:
MDK ARM还是c51呢?

网友M:
ARM应该可以兼容,c51应该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