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74HC164驱动两个数码管不显示

楼主(2017-05-17):
程序如下
uint8_tdisp[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efine SEL  PAout(11)    PA11片选功能
#define TXD  PAout(9)   PA9数据发送端
#define XCK  PAout(12)  PA12模拟时钟

void Sendbyte(uint8_t byte)发送程序
{
    uint8_t i,ch ;
ch=disp[byte];
    for(i=0;i<8;i++)
    {
        XCK=0;
        TXD=ch&0x80;
        XCK=1;
        ch<<=1;
    }
}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168);
      GPIO_Init();
          delay_ms(1000);
SEL=0;
      Sendbyte(3);

}
大家看看有啥问题?数码管只能显示8,就是全亮
原理图在下面,SEL是选位的,按键请无视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stm32 nucleo里面好像没有PAout这个关键词,那如果想把如0x80这样的数据通过IO口输出去,应该怎么操作呢?GPIO->ODR好像不能直接用,还涉及到A.B.C.D不同的组

网友A:
TXD=ch&0x80;  /* 这样写TXD只能得到0 */
/*--------- 要这样*/
if (ch&0x80) TXD = 1;
else            TXD = 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个问题,stm32 nucleo里面好像没有PAout这个关键词,那如果想把如0x80这样的数据通过IO口输出去,应 ...

单一管脚控制,用ODR不方便,用BSRR就很方便

网友B:
扫描速度不够快还是太快了。

网友B:
现在可以使用串行芯片控制数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D=ch&0x80;  /* 这样写TXD只能得到0 */
/*--------- 要这样*/
if (ch&0x80) TXD = 1;

不会啊,比如第二个数据0xa4,与一下就剩高位1,变成0x80然后发送,然后低位左移一位再发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比如第二个数据0xa4,与一下就剩高位1,变成0x80然后发送,然后低位左移一位再发送 ...

先找本C语言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