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12A 输出15V电源问题

楼主(2017-05-17):
电路图如图所示,稳压管为16V ,输入310V  FB脚为37V ,稳压管另一端53V,输出为38.7V,这是什么原因,如果输入为50V,电容、二极管、稳压管两端都是四十几伏

网友A:
似乎没有问题,如果你各元件都OK的话。
注意这个电路大概不能空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