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定时器

楼主(2017-05-17):
第一次使用M451,请问如何设置定时时钟为1Mhz,用来采样两个边沿中断的时间差。官方例程中,眼拙没找到。那位大侠用过,指点一二哇。。。

网友A:
你要看着技术手册对比例程看,技术手册关于时钟系统的部分,有个结构图,很容易看懂

网友B:
你找那个定时器的例程,官方BSP包里的,然后配合那个时钟的图,修改参数。

网友C:
设置定时时钟为1Mhz?你的意思是让定时器1us中断一次?

网友D:
是设置时钟源还是设置定时器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那个定时器的例程,官方BSP包里的,然后配合那个时钟的图,修改参数。 ...

/* Start Timer1 to measure delay period of TIMER_Delay API is reasonable or not */
    TIMER1->CTL = TIMER_PERIODIC_MODE | (12 - 1);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1, 0xFFFFFF);
    TIMER_Start(TIMER1);

用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定时时钟为1Mhz?你的意思是让定时器1us中断一次?

不是。定时器每1US加1。用来判断两次IO中断之接的时间

网友:
对,那个定时器延时的例子是可以满足楼主的想法的。

网友E:
学了一招,用那个延时定时还可以玩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