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搞不懂为什么要弄个什么功能都没有的stm8cubemx出来

楼主(2017-05-17):
简直就是个废物,什么也不能干,研讨会居然也好意思宣传。。。

楼主:
占用我的内存空间,果断卸载。

网友A:
集成到stm32cube就可以了,脑残!

网友B:
可能以后 会升级吧。

网友B:
现在来看确实觉得没有意义。

网友C:
是老手觉得没意义,新手还是比较容易上手吧

网友D:
看管脚和选型用的

网友E:
应该是为了更好的推广,为潜在客户准备的

网友F:
给ST提个建议去。

网友F:
可能也是做一种宣传手段。

网友G:
既然用STM8那么肯定非常追求低成本,那么就不会使用Cube生成的代码。嗯,就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管脚和选型用的

对。
这才是Cube存在的价值。

网友H(2019-04-17):
搞不懂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