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酷能指令集》及相关专利技术

楼主(2017-05-17):
     本《酷能指令集》是一种全新的计算机指令集,它是基于本人的3项专利技术设计而成的,其具有新颖、高效、高代码密度的优点,目前基于本《酷能指令集》的CPU设计已经完成,仿真结果表明达到了专利所描述的效果,非常满意。在介绍本指令集之前,首先介绍与之相关的专利技术。(先介绍已经公开的2项)
第一项专利技术:专利号:201310153746.1,专利名:《一种在计算机数据处理指令中附加跳转功能的方法及CPU模块》
      这项专利的主要思想是:在计算机数据处理指令(包含数据转送指令,以下同)中增加设置执行的条件码、反条件码和跳转矢量,从而使得数据处理指令不再是单一的数据处理,而且具备跳转能力,其好处是提高程序的密度和执行效率。具体内容参见专利的说明书。
通过上述技术方法实施后数据处理指令具有跳转功能了,在此我称之为具有跳转功能的数据处理指令。这些具有跳转功能的数据处理指令的汇编格式如下所示:
操作码<条件码>   [操作数1] , [操作数2], [操作数3] ,[E][JMP  跳转标号]
其中E是反条件码,跳转矢量是相对PC的跳转矢量。
注意观察该汇编指令格式,我们发现比现在传统的数据处理指令指令多出了“[E][JMP  跳转标号]”字段,这个字段就是用于描述跳转功能。其中E是反条件码助记符,JMP是立即跳转助记符。如果E被隐去,则表示同条件跳转,即附加的跳转条件和操作码后缀的条件码相同;如果E被显现,则表示反条件跳转,即附加的跳转条件和操作码后缀的条件码相反。
    汇编指令格式:操作符<cond>  操作数1,操作数2,..,[E][JMP  #v]
其中:    cond------条件码,其意思是:如果满足条件码的要求,则执行操作符定义的操作;如果没有条件码,其意思是:无条件执行操作符定义的操作。
E—-------反条件码,意思是否则(Else)。
JMP  #v---意思是立即跳转#v条指令。
例如:           SUB<cond>  Rd,  Rn,  Rj,  [E][JMP  #v_6]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些数据处理指令是无条件执行,没有条件码、反条件码、跳转矢量。
实际应用举例如下:
SUBEQ  R3, R1, R2, EJMP  lab_1; //如果相等,则执行R3=R1-R2;否则立即跳到lab_1处。属于反条件跳转。这种情况下它顶得3条MIPS指令。
SUBEQ  R3, R1, R2, JMP  lab_1; //如果相等,则执行R3=R1-R2,并且立即跳到lab_1处。属于同条件跳转。这种情况下它顶得3条MIPS指令。
SUB    R3, R1, R2; //无条件执行R3=R1-R2。没有跳转功能,属于反条件跳转。这种情况下它只顶得1条MIPS指令。
SUB    R3, R1, R2, JMP  lab_1; // 无条件执行R3=R1-R2,并且立即跳到lab_1处。属于同条件跳转。这种情况下它顶得2条MIPS指令。
SUBRE  R3, R1, R2, JMP  lab_1; //无条件执行RC=RC-1的操作,如果Z==1&&RC>0,则执行R3=R1-R2,并且立即跳到lab_1处。属于同条件跳转。这种情况下有最高效率,它顶得5条MIPS指令!

从上面可以看出:在数据处理指令(含数据转送指令)中附加执行条件码、反条件码和跳转矢量后,可以使得数据处理指令不但有条件执行,而且具有跳转功能。这种指令的效率显然高于现在主流的RISC指令,不过由于附加的跳转矢量位数有限(32位指令集是6位,16位指令集是7位),所以跳转的范围都比较小,属于短跳转。

楼主:
第二项专利:专利号:201512153746.1,专利名:《一种将计算机指令中立即数扩展的方法和装置》
    技术背景:RISC指令可以携带的立即数一般都不大,比如ARM的数据运算指令携带的立即数最大是12位,而MIPS指令系统的数据运算指令携带的立即数最大是16位,要这些RISC指令系统携带32位的立即数是不可能的,因为其指令长度只有32位,所以在RISC指令系统中要取得32位立即数就费不少周折了,目前常用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分段读取法,具体是先读取高16位的立即数,再读取低16位的立即数,从而组成32位立即数,为了支持这种分段读取法,几乎所有的RISC指令系统都是专门制定了相应的指令,比如ARM的MOVW和MOVT指令、MIPS的LUI和ADDIU指令;第二种是访存法,具体是把32位立即数当做常数放在离当前PC值不太远的地方,然后使用一条与PC相关的访存指令读取它。但是不管使用哪种读取方法,要获取一个32位的立即数都是费时,怎么都要花2个周期才能完成。
比如要处理表达式:R2=R3&0x87654321,当前ARM的做法是:
     使用分段读取法的是:
         MOVT   R1,#8765H;(取得高16位常数,要花1个周期时间)
         MOVW   R1,#4321H;(取得低16位常数,要花1个周期时间)
         AND    R2,R3,R1;
     使用访存法的是:
LDR   R1, [PC,  #offest];(这条指令要花2个周期时间)
         AND   R2,R3,R1;
由此可见,ARM处理R2=R3&0x87654321共需要花3个周期时间,其中获取32位常数0x87654321需要花2个周期时间。
发明内容:为了解决现有的RISC指令系统获取大立即数执行效率低下的不足,又要维持RISC指令系统精简、统一长度的优点,本人提出了一种将计算机指令中立即数扩展的专利方法,其方法是:在RISC指令系统中至少新增一条立即数扩展指令,该指令包含有操作码和立即数域,具体应用是将一个大的立即数分成两段,一段是高位立即数,另一段是低位立即数,将高位立即数经过有符号或无符号扩展后装入该立即数扩展指令的立即数域,而将低位立即数装满执行指令的立即数域,并且规定该立即数扩展指令要前缀于携带该低位立即数的执行指令,中间不能插入别的指令。在取指令时,取指令电路将该立即数扩展指令和紧随其后的执行指令同步送入它们各自的译码器进行译码,立即数扩展指令译码器输出高位立即数经过逻辑左移位后再和执行指令译码器输出的低位立即数进行合并,合并结果输出的立即数再经过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扩展后还原为原来的大的立即数。该立即数扩展指令是一条非执行指令,它到译码这一阶段就终结了,它不需要经历执行、回写的阶段。具体内容见本人的专利资料详细说明(专利号:201512153746.1,专利名:一种将计算机指令中立即数扩展的方法和装置)。
通过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同样要处理上述的表达式:R2=R3&0x87654321,其做法是:
        HIMM   #8765h;         (这是新增的立即数扩展指令,其携带高位立即数#8765h)
        AND    R2, R3,  #4321h;(执行指令携带低16位立即数#4321h)
如果取指令电路工作于单倍速取指令模式(即程序存贮器每次只能在其接口总线上输出1条指令),则处理R2=R3&0x87654321共需要花2个周期时间,其中立即数扩展指令(HIMM  #8765h)需要延迟 1条指令的时间,以等待紧随其后的执行指令(AND   R2, R3,  #4321h)的到来,才能同步译码。
如果取指令电路工作于双倍速取指令模式(即程序存贮器每次都能在其接口总线上输出2条指令),则处理R2=R3&0x87654321仅需要花1个周期时间,此时立即数扩展指令(HIMM    #8765h)不需要任何延迟就可以和紧随其后的执行指令(AND   R2, R3,  #4321h)同步译码,所以它不花任何时间!
对比ARM和本发明的做法可以看出,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可以极大改善RISC指令集计算机执行程序的效率,既节省时间又节省空间。

楼主:
第三项专利:一种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的方法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计算机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的方法,利用这一方法设计出专门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的计算机指令,使得C编译器能利用这些指令编译C语言SWITCH/CASE语句时产生简洁高效的代码,显著提高计算机的执行速度。
背景技术
       C语言SWITCH/CASE语句是大家经常用到的语句,从字面上看程序逻辑清晰,结构一目了然,很受程序员欢迎,但是基于现有的指令集,C编译器编译C语言SWITCH/CASE语句成汇编指令时相当费劲。目前C编译器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时通常使用两种方法,它们是:列表驱动法和逐项查找法。其中列表驱动法是在程序存贮器中建立一个常数的数组,该数组是所有CASE常数项所对应的跳转矢量的集合,所以该数组被称为CASE跳转矢量表,某个CASE常数项对应的跳转矢量在该表格的位置等于该CASE常数项与最小CASE常数项的差值,然后使用SWITCH的表达式的值减去最小CASE常数项的差值去索引所述的CASE跳转矢量表,从而得到跳转的目标,这种方法处理速度很快,也是C编译器优先使用的方法;而逐项查找法是使用SWITCH的表达式的值和CASE常数项逐个比较,如果有相等,则跳转到该CASE常数项所对应的地址,也就是说C编译器使用if/else的方法从上往下逐个比较,从而找到跳转的目标, 这就造成了越靠后的case项查找的时间就越长,所以这种方法处理速度很慢。
       虽然列表驱动法具有快速的优点,但是那是用空间换取时间。该方法的缺点是CASE跳转矢量表的规模往往很大,其大小等于CASE常数项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1,在实际应用中, CASE常数项的离散性往往很大,没有规律可循,那么CASE跳转矢量表就有很多空白项,这会浪费很多程序空间。如果浪费程序的空间过多,C编译器只好使用逐项查找法进行编译。另外,如果case项比较少,C编译器也会使用逐项查找法进行编译。
       例如下面这段C语言代码,如果使用列表驱动法进行编译,则CASE跳转矢量表长达247项(246=0xf7-0x01+1),而实际有用的case项只有4个(0x01,0x22,0x4c,0xf7),显然浪费的程序空间太多了,所以C编译器就会使用逐项查找法进行编译。
switch (test){
                case 0x01: c=a&b;break;
                case 0x22: c=a|b;break;
                case 0x4c: c=a+b;break;
                case 0xf7: c=a-b;break;
                default:break;
        }
汇编代码如下:(逐项查找法,使用ARM指令集)
;switch (test){
0x080002ec          LDR                r0,        [pc, #92]
0x080002ee          LDRB           r0,        [r0, #0x00]; r0 <= test
0x080002f0          CMP                r0,        #0x01
0x080002f2          BEQ                0x08000302;if(test == 0x01) than jump to 0x08000302
0x080002f4          CMP                r0, #0x22
0x080002f6          BEQ                0x08000312;if(test == 0x22) than jump to 0x08000312
0x080002f8          CMP                r0, #0x4c
0x080002fa          BEQ                0x08000322;if(test == 0x4c) than jump to 0x08000322
0x080002fc          CMP                r0, #0xf7
0x080002fe          BEQ                0x08000332        ;if(test == 0xf7) than jump to 0x08000332
                          …
    从上面的汇编代码可以看出,在使用逐项查找法时,越靠后的case项查找的时间就越长,因此改善逐项查找法的执行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观察C程序中的SWITCH/CASE语句不难发现,在绝大多数SWITCH/CASE语句中:SWITCH表达式的值的字长为8位或16位,CASE常数项所对应的跳转都是小范围相对跳转,而且都是往前跳转。
发明内容
       本发明提供一种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的方法,利用这一方法,本发明设计出专门和用于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的计算机指令,使得C编译器利用这些指令来编译C语言SWITCH/CASE语句时,能够产生简洁高效的代码,以提高计算机的执行速度。
       一种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的方法,该方法内容包括如下内容:
       在现有的指令系统中增加3条指令,它们是字节型查找指令、半字型查找指令、散转指令;
       所述的字节型查找指令包含目的寄存器、第一源寄存器和第二源操作数;其中,所述字节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是通用寄存器或PSR(即程序状态寄存器),所述字节型查找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是通用寄存器,所述字节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是通用寄存器或立即数;如果所述的字节型查找指令的助记符为CASEB,那么该字节型查找指令的汇编格式是:CASEB  Rd,Rs,Rt或者CASEB  Rd,Rs,#imm ,其中Rd是目的寄存器,Rs是第一源寄存器,Rt是第二源寄存器,#imm是立即数;对于指令CASEB  Rd,Rs,Rt来说:如果Rt是32位通用寄存器,那么Rt里面装载的是4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如果Rt是64位通用寄存器,那么Rt里面装载的是8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对于指令CASEB  Rd,Rs,#imm来说:如果#imm是32位立即数,那么该#imm是由4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组成,如果#imm是16位立即数,那么该#imm是由2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组成;
       所述的字节型查找指令的处理内容是:将字节型查找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Rs)中的第0字节同时分别与字节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中的所有字长为字节的常数进行比较,如果在这些比较运算中有一个运算结果为相等,那么置相等标记z为1,否则置相等标记z为0,并且按照一定的优先级顺序来选择其中一个运算结果为相等的、参与该比较运算的常数处于字节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s或#imm)中的位置编号位置序号n,再把该位置编号位置序号n以及相等标记z保存到字节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Rd;
       所述的半字型查找指令包含目的寄存器、第一源寄存器和第二源操作数;其中,所述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是通用寄存器或PSR(即程序状态寄存器),所述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是通用寄存器,所述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是通用寄存器或立即数;如果所述的半字型查找指令的助记符为CASEH,那么字节型查找指令的汇编格式是那么半字型查找指令的汇编格式是:CASEH  Rd,Rs,Rt,或者CASEH  Rd,Rs,#imm ,其中Rd是目的寄存器,Rs是第一源寄存器,Rt是第二源寄存器,#imm是立即数;对于指令CASEH  Rd,Rs,Rt来说:如果Rt是32位通用寄存器,那么Rt里面装载的是2个字长为半字的常数,如果Rt是64位通用寄存器,那么Rt里面装载的是4个字长为半字的常数;对于指令CASEH  Rd,Rs,#imm来说:如果#imm是32位立即数,那么该#imm是由2个字长为半字的常数组成;
       所述的半字型查找指令的处理内容是:将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Rs)中的第0半字同时分别与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中的所有字长为半字的常数进行比较,如果在这些比较运算中有一个运算结果为相等,那么置相等标记z为1,否则置相等标记z为0,并且按照一定的优先级顺序来选择其中一个运算结果为相等的、参与该比较运算的常数处于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s或#imm)中的位置编号位置序号n,再把该位置编号位置序号n以及相等标记z保存到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Rd;
       所述的散转指令包含第一源寄存器和第二源操作数;其中,所述散转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是通用寄存器或PSR(即程序状态寄存器),该散转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包含使能位z和索引值n;所述散转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是通用寄存器或立即数;如果所述的散转指令的助记符为SWITCH,那么该散转指令的汇编格式是:SWITCH  Rs,Rt 或SWITCH  Rs, #imm,其中Rs是第一源寄存器,Rt是第二源寄存器,#imm是立即数;如果Rt是32位通用寄存器,那么Rt里面装载的是4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如果Rt是64位通用寄存器,那么Rt里面装载的是8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如果#imm是32位立即数,那么该#imm是由4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组成,如果#imm是16位立即数,那么该#imm是由2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组成;
       所述的散转指令的处理内容是:如果散转指令的Rs中的能使位z为真,那么使用散转指令的Rs中的索引值n选择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中的一个字长为字节的常数作为跳转矢量(该跳转矢量是无符号数),然后用该跳转矢量与当前的PC值相加,相加的结果就是跳转的目标地址,从而完成跳转;如果散转指令的Rs中的能使位z为假,则顺序执行;
       另外还规定设定:散转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中的能使位z是对应于字节型查找指令和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中的相等标记z,而散转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中的索引值n是对应于字节型查找指令和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中的位置编号位置序号n,这样做就使得字节型查找指令和半字型查找指令的执行结果值直接被散转指令使用。
       在编译C语言SWITCH/CASE语句时,采用如下编译步骤:
       第一步是根据C语言SWITCH表达式的值的字长来选择字节型查找指令或半字型查找指令,查找相等的CASE常数项,具体是:
如果C语言SWITCH表达式的值的字长为8位,那么CASE常数项的字长也是8位,所以要使用字节型查找指令(CASEB  Rd,Rs,Rt或者CASEB  Rd,Rs,#imm)来查找相等的CASE常数项;如果C语言SWITCH表达式的值的字长为16位,那么CASE常数项的字长也是16位,所以要使用半字型查找指令(CASEH  Rd,Rs,Rt或者CASEH  Rd,Rs,#imm)来查找相等的CASE常数项。查找的方法是:将若干个待查找的CASE常数项按照一定的顺序填满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和把SWITCH表达式的值装入源寄存器(Rs)中,执行字节型查找指令或半字型查找指令后,在其目的寄存器(Rd)就得到相等标记z和位置编号位置序号n。另外,如果待查找的CASE常数项不够填满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那么重复使用其中某一个待查找的CASE常数项来填充,直到填满为止。
       第二步是使用所述的散转指令根据上述第一步的字节型查找指令或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结果值来索引跳转矢量,完成分支转移。具体方法是,具体是:
将构成第一步的字节型查找指令或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的CASE常数项所对应的跳转矢量装入散转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中,并且要求各CASE常数项所对应的跳转矢量处于该散转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中的位置顺序是与该CASE常数项处于字节型查找指令或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Rt或#imm)的位置顺序相同。由于散转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中的能使位z是对应于字节型查找指令和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中的相等标记z,还有散转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中的索引值n是对应于字节型查找指令和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中的位置编号位置序号n,所以如果散转指令的第一源寄存器等于字节型查找指令或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目的寄存器,那么执行散转指令就可以索引到正确的跳转矢量,并根据其能使位z的状态决定跳转还是顺序执行。

       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同样要处理背景技术所述的C程序:
switch (test){
                case 0x01: c=a&b;break;        //假设此处的分支地址偏移为0x12
                case 0x22: c=a|b;break; //假设此处的分支地址偏移为0x34
                case 0x4c: c=a+b;break; //假设此处的分支地址偏移为0x56
                case 0xf7: c=a-b;break; //假设此处的分支地址偏移为0x78
                default:break;
        }
        假设test的字长为字节,指令系统可以携带32位立即数,那么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其汇编代码如下:
;switch (test){
           LDR                r0,        [pc, #92]
           LDRB        r0,        [r0, #0x00];r0 <= test
           CASEB        r1, r0, #0xf74C2201;字节型查找指令(CASEB  Rd,Rs,#imm),查找
                                                                        ;相等的CASE常数项,32位立即数#imm是由CASE
                                                                        ;常数项0xf7, 0x4C,0x22,0x01组成,结果存入
                                                                        ;r1
           SWITCH  r1, #0x78563412        ;散转指令(SWITCH  Rs, #imm) ,32位立即数
                                                                        ;#imm是由跳转矢量0x78,0x56,0x34, 0x12组
                                                                        ;成,由r1索引跳转矢量,完成跳转
                …
        如果test的字长为半字, 指令系统可以携带32位立即数,那么使用本发明的方法,其汇编代码如下:
;switch (test){
                LDR                r0,        [pc, #92]
                LDRH        r0,        [r0, #0x00]; r0 <= test
                CASEH        r1, r0, #0x00220001;半字型查找指令(CASEH  Rd,Rs,#imm),查找
                                                                        ;相等的CASE常数项,32位立即数#imm是由CASE
                                                                        ;常数项0x0022,0x0001组成,结果存入r1
                SWITCH  r1, #0x00003412        ;散转指令(SWITCH  Rs, #imm) ,32位立即数
                                                                        ;#imm是由跳转矢量0x00,0x00,0x34,0x12组成,
                                                                        ;由r1索引跳转矢量,完成跳转
                CASEH        r1, r0, #0x00f7004c;半字型查找指令(CASEH  Rd,Rs,#imm),查找
                                                                        ;相等的CASE常数项,32位立即数#imm是由CASE
                                                                        ;常数项0x00f7,0x004c组成,结果存入r1
                SWITCH  r1, #0x00007856        ;散转指令(SWITCH  Rs, #imm) ,32位立即数
                                                                        ;#imm是由跳转矢量0x00,0x00,0x78,0x56组成,
                                                                        ;由r1索引跳转矢量,完成跳转
                …
       从以上的汇编代码可以看到,由CASE常数项构成的字节型查找指令或半字型查找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通用寄存器或立即数)的位置顺序是与由该CASE常数项所对应的跳转矢量所构成的散转指令的第二源操作数(通用寄存器或立即数)的位置顺序完全相同。
       对比处理背景技术所述的汇编代码不难发现,使用本发明方法的指令,其汇编代码非常简短,能够显著提高计算机的执行效率。

楼主:
现在可以介绍指令集和CPU了,先介绍CPU的寄存器组:

这么多专利,我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了,这些专利都看不懂。

网友A:
顶一下吧,不过我没有看懂...

楼主:
寄存器介绍:寄存器的宽度是32位,所以本CPU是32位CPU。
R0为零寄存器,读出总是0。
当CPU处于16位指令模式时,其通用寄存器为R0—R15,R16(HR0)--R31(HR15)用特别的指令访问。
当CPU处于32位指令模式时,其通用寄存器为R0—R31。
其中:R1-----UMAC指令的目的寄存器。
R26---LO寄存器,用于存贮乘法或乘加的64位结果的低32位,或者用于存贮32位除法运算的商。
R27---HI寄存器,用于存贮乘法或乘加的64位结果的高32位,或者用于存贮32位除法运算的余数。
R29---INT,即中断号等信息。
R30---SP寄存器,即推栈指针。当CPU处于用户态时是PSP;而当CPU处于管理态时是PSP或MSP,由PSR.P选择。
R31---LR寄存器,即子程序返回链接寄存器。
另外,CPU设置2个系统控制寄存器,它们定义如下:
PC寄存器,即程序计数器。
PSR寄存器,即程序状态寄存器,里面有程序状态标志位以及系统状态和控制信息。

楼主:
16位指令集通用寄存器是R0---R15(比其他CPU的16位指令系统大一倍),R16--R31用特别的指令访问。
当中断响应时,系统进入特权模式,自动选择MSP作为SP,并且自动依次保存LR、R29、PSR、R1、R2、R3到堆栈中,同时还将中断信息保存到R29。

楼主:
条件码表
本指令集定义的反条件码:E=0表示相反条件跳转,E=1表示相同条件跳转。
从条件码表可以看出本指令集使用的条件码和ARM有所不同,主要是加入了与RC(重复计数器)相关的条件码(RE、RN、RP),本系统就是靠这3种条件码控制RC(重复计数器)进行减1操作的。

楼主:
定义的操作数扩展指令,其中:RIMM指令用于扩展寄存器号,CIMM指令用于扩展条件码(cond)、反条件码(E)、跳转矢量(V),HIMM指令用于扩展高12位立即数,WIMM指令用于扩展高28位立即数。在16位指令集中,可以使用的前缀扩展指令是RIMM、CIMM、HIMM以及WIMM。
在32位指令集中,只能使用的前缀扩展指令是WIMM,用于扩展32位立即数。

楼主:
本16位指令集的技术特点:
1.支持的通用寄存器16个,即R0---R15(其中R0是零寄存器),这比其他的16位指令集大一倍,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寄存器变量空间,有利于提高效能。
2.可以携带16位或32位的立即数,这一优势是其他16位指令集不能比拟的。
3.LOAD/STORE寻址方式灵活多样,支持EA=Rn、EA=Rn+#imm12、EA=Rn+#imm28、EA=Rn+Ra.比其他16位指令集强。
4.有布尔处理指令,有位与指令bit_and、位或指令bit_or、位异或指令bit_xor、位取反指令bit_not、位运算结果保存指令zmb.。这一特点比MCS-51或ARM的位操作指令更通用,位变量定义不再受限制。
5.本16位指令集自成一体,不用借助32位指令集就能实现所有功能,代码密度更高,与32位指令集相比,其性能损失非常小。

楼主:
需要说明的是:1、16位指令集和32位指令集都是完整独立的,这和ARM不同。2、16位指令集前缀的立即数扩展指令为16位或32位,因此该16位指令的长度等效于16位、32和48位。3、32位指令集前缀的立即数扩展指令位32位,因此该32位指令的长度等效于32位或64位。

楼主:
本人已经完成基于这3项专利的CPU设计,根据仿真结果表明,设计达到预期效果,使用verilog HDL编写,五级流水线,同时支持16位指令集(78条指令)和32位指令集(89条指令),与Thumb/microMIPS有所不同,本指令系统规定:一个子程序(即函数)只能使用一套指令集,也就是说,在一个子程序(即函数)中,要么全部使用16位的指令集,或要么全部使用32位指令集!这是因为译码器是根据该指令的地址的第0位的状态来区分该指令是16位指令集还是32位指令集,而只有CALL指令、int指令、硬件中断响应、中断返回指令iret和子程序返回指令ret才可以改变PC.0的状态值。本CPU设定:当PC.0为0时,指令为16位指令集;当PC.0为1时,指令为32位指令集。

楼主:
特别说明:如果指令总线一次能输出2条指令,那么在发生分支跳转时,如果跳转的目标无法获得完整的指令(有前缀的立即数扩展指令)时,那么立即数扩展指令要延时一个周期,以等待紧随其后的执行指令的到来,除此以外立即数扩展指令不用延迟。仿真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B:
第二项专利如果执行完第一条指令遇到中断会怎么办
驳回重新译码
还是缓存状态

楼主:
系统是把前缀的立即数扩展指令和紧随其后的执行指令当做一条指令来看待的。所以这条复合的指令的地址就是其前缀指令的地址。

楼主:
关于中断系统:
      本CPU的硬件中断系统有:
上电/手动复位,不可屏蔽,优先级0(最高), 抢占型中断,入口地址:0x80000000
MEM错误,不可屏蔽,优先级1,             抢占型中断,入口地址:0x80000100
ROM错误,不可屏蔽,优先级2,             完整型中断,入口地址:0x80000200
EXT中断,    可屏蔽,优先级3(最低), 完整型中断,入口地址:0x80000300
   本CPU的软件中断的入口地址:0x80000400

楼主:
看看立即数扩展指令的使用(16位指令集):(例如计算R3=#76543210+#fedcba98)
f765        ;WIMM    #7654321
0100        ;mov        R1, #0
ffed          ;WIMM   #FEDCBA9
cba9
7318        ;add        R3, R1,#8
计算这个表达式只需要2个周期(64位指令总线)或3个周期(32位指令总线),比ARM和MIPS快了不少啊。

网友C:
哇塞!流水线居然有5级!
前面的看不太懂,大概明白点意思。但是个人感觉有点怪怪的,32位就算了,16位的也是5级?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导致对cache的要求比较高。那样的话成本........要知道16位的价格不能太高了,否则没法跟stm32之类拼性价比。
再说了,16位搞个5级,万一分支预测失败的话。对单片机来说清洗流水线的代价就比较高了。
单片机(特别是低阶arm)一般都是3级,3级以上的比较少。

指令集是16位,不是等于说寄存器是16位!寄存器还是32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厉害啊,我很佩服。国产搞这个的很少……

我们国家很少有人研究指令集,他们认为指令集太成熟了,没搞头。

楼主:
特别说明:本CPU是哈佛结构,即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都是32位.

楼主:
本CPU包含有基于历史记录的转移预测功能(记录最近的4个分支点),对于循环体的提速很有效。

楼主:
以前我在这个论坛发布过一个老的《酷能指令集》,那时还没有第二项和第三项专利,而且也还不会设计CPU,所以那个指令集作废吧,以后以现在新的《酷能指令集》为准,

楼主:
系统控制寄存器PC和PSR介绍:

PC.M==0,则系统处于16位指令集模式,PC.M==1,则系统处于32位指令集模式.

楼主:
32位指令集----加法、减法运算指令(10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ADD        Rd, Rn, #uimm16
Rd=Rn + #uimm16
NZCV
SUB        Rd, Rn, #uimm16
Rd=Rn - #uimm16
NZCV
RSB        Rd, Rn, #uimm16
Rd=#uimm16 - Rn

NZCV
ADD<cond>  Rd, #uimm5, [E]JMP  #v_6
Rd=Rd + #uimm5

NZCV
SUB<cond>  Rd,#uimm5, [E]JMP  #v_6
Rd=Rd - #uimm5

NZCV
ADD<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 + Rj
/WIMM
NZCV
SUB<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 - Rj
/WIMM
NZCV
ADD        Rd, PC, #uimm16
Rd={PC[31:1], 1’b0} + #uimm16

CASEB<cond>  Rd, Rj, [E]JMP  #v_6
查找相等的字节
/WIMM
n,Z
CASEH<cond>  Rd, Rj, [E]JMP  #v_6
查找相等的半字
/WIMM
n,Z

注明:1、表中有“/WIMM”,表示该指令可以使用立即数扩展指令WIMM   #imm28前缀。(以下同,不再重复说明)
          2、如果前缀有WIMM   #imm28指令,此时Rj就变为低4位立即数#imm4,两者组成32位立即数。(以下同,不再重复说明)

楼主:
32位指令集---乘法、除法运算指令(11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MUL<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Rj

/WIMM

  1~4

  MUL        Rd, Rn, #simm16

  Rd=Rn * #simm16

  1~3

  UMAC       Rd, Rn, #uimm16

  R1=Rd+ Rn[15:0] * #uimm16

  SMULT<cond>  Rd, Rj, [E]JMP  #v_6

  (有符号)HI:LO=Rd*Rj

/WIMM

  1~5

  UMULT<cond>  Rd, Rj, [E]JMP  #v_6

  (无符号)HI:LO=Rd*Rj

/WIMM

  1~4

  SMLA<cond>   Rd, Rj, [E]JMP #v_6

  (有符号)HI:LO=HI:LO+Rd*Rj

/WIMM

2~5

  UMLA<cond>   Rd, Rj, [E]JMP #v_6

  (无符号)HI:LO=HI:LO+Rd*Rj

/WIMM

  2~5

  SMLS<cond>   Rd, Rj, [E]JMP #v_6

  (有符号)HI:LO=HI:LO-Rd*Rj

/WIMM

  2~5

  UMLS<cond>   Rd, Rj, [E]JMP #v_6

  (无符号)HI:LO=HI:LO-Rd*Rj

/WIMM

2~5

  SDIV<cond>   Rd, Rj, [E]JMP  #v_6

  (有符号)LO=Rd/Rj, HI=Rd%Rj

/WIMM

4~16

  UDIV<cond>   Rd, Rj, [E]JMP  #v_6

  (无符号)LO=Rd/Rj, HI=Rd%Rj

/WIMM

4~16

注明:*UMAC指令主要用于数组指针的计算,其目的寄存器是R1。
            **如果前缀有WIMM   #imm28指令,此时Rj就变为#imm4,两者组成32位立即数。

网友E:
没见到比arm高效

网友F:
你这个跟低阶的Cotex-M有何区别?有什么优点?只是问问,不喜勿喷

楼主:
有谁写过汇编器吗?我需要帮助。

网友G:
楼主是要自己做CPU吗?

我想啊!但是现在资源有限,先把汇编器搞出来就好办了,目标是MCU领域,汇编器出来就可以找风投了。

网友H:
呵呵.还真以为注册了专利就懂指令集了?照样白瞎.
你发个论文才行....还要发到国外期刊上.卖版面的不算

网友I:
cool,就是无法变现

网友J:
跟arm的好像。 带条件码执行,arm不是有了吗?这个也能申请专利?

它没有反条件码和跳转矢量,我申请的是反条件码和跳转矢量。

网友J:
支持楼主,楼主是一个有理想的人, 现实中有太多的dream-killer, 希望别太在意。

谢谢鼓励,为这个项目我已经花了不少功夫了,就拿该CPU设计来说我都用了差不多1年的时间了,专利费也花不少钱了。

网友K:
首先是支持。几年前在龙芯论坛我就回过,还是要跑一下分,看看跳转占总指令的百分只多少,短循环占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K:
首先是支持。几年前在龙芯论坛我就回过,还是要跑一下分,看看跳转占总指令的百分只多少,短循环占多少。 ...

啊啊,碰到老熟人了,难得啊,欢迎加入讨论,现在龙芯论坛不行了,死坛一个,不过我还会过去更新资料,现在我的方案是:16位指令集的数据处理指令附加跳转的矢量是7位,32位指令集的数据处理指令附加跳转的矢量是6位。

楼主:
我现在申请的专利更加牛X,主要是极大改善某个算法,公开之后再介绍给大家,请耐心等待吧。

网友L:
指令集同C编译器是一体两面啊,上面还有操作系统、app,下面有芯片厂工艺,可以说是当前IT行业最最核心的技术了。

汇编指令效率高,是没有意义的。
个人感觉兄弟的专利,最好是能给arm这样的采纳、吸收

还有人说让我捐给龙心或中科大的ARM呢。

网友C:
个人认为,楼主的这个反条件码可能申请不了专利。avr早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指令,breq、brne、brlo、brsh之类都是。br系列指令内部也是靠一些标志位实现的,比如c、n标志位。只不过avr的标志位在内核里面,因此跳转需要两条指令配合,而楼主嵌入在指令里面,一条指令即可。优势是有,但是要申请发明专利感觉还是不够。
好吧,我觉得指令集这东西没必要重复造轮子。开源的riscv、OpenRISC甚至免费、久经考验的nios都足够优秀了,后者连整个cpu架构都跟你搞好了,只管用就行。何必自寻烦恼呢。
个人观点比较消极,勿喷。

很多人都说没有必要自己再搞指令集,其中intel和ARM说得最多,前几年国家想搞自主指令集,intel、ARM、IBM、MIPS非常着急,为什么他们那么着急?

楼主:
32位指令集比16位指令集具有的优点是:
1、32位指令集拥有32个通用寄存器,而16位指令集只有16个通用寄存器,所以面向大型数据运算时,32位指令集具有优势。
2、32位指令集前缀有立即数扩展指令WIMM时,其32位数据处理指令仍然可以包含有跳转功能。

楼主:
很多人都说没有必要自己再搞指令集,其中intel和ARM说得最多,前几年国家想搞自主指令集,intel、ARM、IBM、MIPS非常着急,都找代理人游说,为什么他们那么着急?因为他们知道标准就是财富,指令集是非常重要的技术标准,标准就是话语权。

楼主:
当然,如果要新推出一套指令集,那么这套指令集就必须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不能是平庸之辈,特别像我这种不是体制内的人士,要获得国家的认可那要费巨大的努力。

网友M:
厉害,不过这个东西的IP核设计才是重点吧,够小,够快,够稳定。

楼主:
资料有更新,请回头查看。

楼主:
32位指令集----逻辑运算指令(6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AND        Rd, Rn, #uimm16

  Rd=Rn& #uimm16

  NZ

  OR         Rd, Rn, #uimm16

  Rd=Rn| #uimm16

  NZ

  XOR        Rd, Rn, #uimm16

  Rd=Rn^ #uimm16

  NZ

  AND<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Rj

/WIMM

  NZ

  OR<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Rj

/WIMM

  NZ

  XOR<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Rj

/ WIMM

  NZ

注明:*如果前缀有WIMM   #imm28指令,此时Rj就变为#imm4,两者组成32位立即数。

楼主:
32指令集---移位操作指令(8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LSL<cond> Rd, Rn, #uimm5,[E]JMP #v_6

  Rd=Rn<< #uimm5

  NZC

  LSR<cond> Rd, Rn, #uimm5,[E]JMP #v_6

  Rd=Rn>> #uimm5

  NZC

  ASR<cond> Rd, Rn, #uimm5,[E]JMP #v_6

  Rd=(signed)Rn>>  #uimm5

  NZC

  ROR<cond> Rd, Rn, #uimm5,[E]JMP #v_6

  Rd=Rn右环移 #uimm5位

  NZC

  LSL<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Rj

  NZC

  LSR<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Rj

  NZC

  ASR<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signed)Rn>>Rj

  NZC

  ROR<cond> Rd, Rn, Rj, [E]JMP #v_6

  Rd=Rn>> Rn右环移Rj位

  NZC

楼主:
6.2.5 位操作指令(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R
周期
  BFEX     Rd, Rj,  #width5,#lsb5
  位段提取

  Z
  BFIN     Rd, Rj,  #width5,#lsb5
  位段插入

RBIT<cond>  Rd, Rj, [E]JMP  #v6
位序反转

      说明:

楼主:
32位指令集---数制转换指令(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SEXTB<cond>  Rd, Rj, [E]JMP  #v_6

  字节符号位扩展

  NZ

  SEXTH<cond>  Rd, Rj, [E]JMP  #v_6

  半字符号位扩展

  NZ

  CLZ<cond>   Rn, Rj,[E]JMP  #v_6

  计算前导0的个数

  Z

楼主:
6.2.7  数据转送指令(3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R
周期
  MOV<cond>  Rd,  Rj,  [E]JMP  #v6
  Rd=Rj
/WIMM

  CPL<cond>   Rd,  Rj,  [E]JMP  #v6
  Rd=~Rj
/WIMM
  NZ
  MOV<cond>    RC,  Rj, [E]JMP  #v6
  RC=Rj
/WIMM

  MOV<cond>    Rd,  RC, [E]JMP  #v6
  Rd=RC

  MOV<cond>    Rd,  PSR, [E]JMP  #v6
  Rd=PSR

  MOV<cond>   PSR, Rj, [E]JMP  #v6
  PSR=Rj
/WIMM

XCHG<cond> Rd, [Rn], Rj, [E]JMP #v6
  Rd=[Rn], [Rn]=Rj

U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Rd=(Utype)MEM[Rn],

Rn+=#imm1<< type
S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Rd=(Stype)MEM[Rn],

Rn+=#imm1<< type
STR.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type)MEM[Rn]=Rd,

Rn+=#imm1<< type
U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Rn+=#imm1<< type  ,

Rd=(Utype)MEM[Rn]
S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Rn+=#imm1<< type  ,

Rd=(Stype)MEM[Rn]
STR.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Rn+=#imm1<< type  ,

(type)MEM[Rn]=Rd
SLB<cond>  Rd,  [Rn,  Rj], [E]JMP #v6
  Rd=(Sbyte)MEM[Rn+Rj]
/WIMM

  SLB         Rd, [Rn, #uimm16]
Rd=(Sbyte)MEM[Rn+ #uimm16]

SLH<cond>  Rd,  [Rn,  Rj], [E]JMP #v6
  Rd=(Shalf)MEM[Rn+Rj<<1]
/WIMM

  SLH         Rd, [Rn, #uimm16]
  Rd=(Shalf)MEM[Rn+  #uimm16<<1]

ULB<cond>  Rd, [Rn, Rj], [E]JMP  #v6
  Rd=(Ubyte)MEM[Rn+Rj]
/WIMM

  ULB         Rd, [Rn, #uimm16]
  Rd=(Ubyte)MEM[Rn+ #uimm16]

ULH<cond> Rd, [Rn,  Rj], [E]JMP  #v6
  Rd=(Uhalf)MEM[Rn+Rj<<1]
/WIMM

  ULH         Rd, [Rn, #uimm16]
  Rd=(Uhalf)MEM[Rn+  #uimm16<<1]

ULW<cond> Rd, [Rn, Rj], [E]JMP #v6
  Rd=(Uword)MEM[Rn+Rj<<2]
/WIMM

  ULW         Rd, [Rn, #uimm16]
  Rd=(Uword)MEM[Rn+ #uimm16<<2]

STRB<cond> Rd, [Rn, Rj], [E]JMP #v6
  (byte)MEM[Rn+Rj]=Rd
/WIMM

  STRB       Rd, [Rn,  #uimm16]
(byte)MEM[Rn+ #uimm16]=Rd

STRH<cond> Rd, [Rn, Rj], [E]JMP #v6
  (half)MEM[Rn+Rj<<1]=Rd
/WIMM

  STRH       Rd, [Rn,  #uimm16]
  (half)MEM[Rn+  #uimm16<<1]=Rd

STRW<cond>  Rd, [Rn, Rj], [E]JMP #v6
  (word)MEM[Rn+Rj<<2]=Rd
/WIMM

  STRW       Rd, [Rn,  #uimm16]
  (word)MEM[Rn+  #uimm16<<2]=Rd

ULD<cond>  Rd, [SP, #uimm5],

[E]JMP  #v6
Rd=(Uword)MEM[SP+ #uimm5<<2]

STR<cond>  Rd, [SP, #uimm5],

[E]JMP  #v6
  (Uword)MEM[SP+ #uimm5<<2] =  Rd

  PUSH<cond> Rd,  #uimm5,

[E]JMP  #v6
  (#uimm5+1)个寄存器入栈

#uimm5

+1
  POP<cond>  Rd, #uimm5,

[E]JMP  #v6
  (#uimm5+1)个寄存器出栈

#uimm5

+1
说明:
1、如果前缀有WIMM   #imm28指令,此时Rj就变为#imm4,两者组成32位立即数。
2、指令 MOV<cond> Rd,  PSR, [E]JMP  #v6和MOV<cond> PSR, Rj, [E]JMP  #v6都是特权级指令。
3、在指令ULD/S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中,type表示字长(即byte / half / word), 与此对应的操作说明中的type∈(0,1,2),#imm1∈(-1, 1).
4、在指令ULD/S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中,type表示字长(即byte / half / word),与此对应的操作说明中的type∈(0,1,2),#imm1∈(-1,1).
5、在指令STR.type<cond>   Rd,[Rn+], #imm1, [E]JMP #v6中,type表示字长(即byte / half / word), 与此对应的操作说明中的type∈(0,1,2),#imm1∈(-1,1).
       6、在指令STR.type<cond>   Rd,[+Rn], #imm1, [E]JMP #v6中,type表示字长(即byte / half / word), 与此对应的操作说明中的type∈(0,1,2),#imm1∈(-1, 1).
       7、表中Stype指的是Sbyte、Shalf。Utype指的是Ubyte、Uhalf或Uword。

楼主:
表8 程序转移指令(12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MJZ        #uimm16

  分散转移指令

/WIMM

  CALL       #simm26

/WIMM

  CALL       Rj

  J<cond>    #simm16

  JMP        Rj

  CJZ        Rd, Rj,#simm11

  If (Rd^Rj)==0 then jmp

/WIMM

  CJNZ       Rd, Rj,#simm11

  If (Rd^Rj)!=0 then jmp

/WIMM

  TJZ        Rd, Rj,#simm11

  If (Rd&Rj)==0 then jmp

/WIMM

  TJNZ       Rd, Rj,#simm11

  If (Rd&Rj)!=0 then jmp

/WIMM

  INT        #uimm8

  软件中断

  IRET

  中断返回

  RET

  子程序返回

说明:

楼主:
32位指令集--控制指令(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R

  T

  SLEEP

  睡眠,等待中断唤醒

  SET     PSR,  #uimm4

  将PSR的控制位置1

  I,P,B

  CLR     PSR,  #uimm4

  将PSR的控制位清0

  I,P,B

                                                     32位指令集--立即数扩展指令(1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WIMM        #imm28

  为紧随其后的可执行指令提供高28位立即数

---------------------------------------32位指令集到这里结束-------------------------------------------

楼主:
16位指令集介绍
(共78条)
表1 加法、减法运算指令(10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ADD   Rd, Rn, Rj

  Rd=Rn+Rj

  /WIMM/HIMM/CIMM

  NZCV

  SUB   Rd, Rn, Rj

  Rd=Rn-Rj

  /WIMM/HIMM/CIMM

  NZCV

  ADD   Rd, #uimm4

  Rd=Rd+ #uimm4

  /WIMM/HIMM/CIMM

  NZCV

  SUB   Rd, #uimm4

  Rd=Rd- #uimm4

  /WIMM/HIMM/CIMM

  NZCV

  ADD   Rd, SP, #uimm4

  Rd=SP+ #uimm4<<2

  /WIMM/HIMM/CIMM

  ADD   SP, #uimm8

  SP=SP+ #uimm8<<2

  /WIMM/HIMM/CIMM

  SUB   SP,#uimm8

  SP=SP- #uimm8<<2

  /WIMM/HIMM/CIMM

  ADD   Rd, PC, #0

  Rd={PC[31:1], 1’b0}+ #0

  /WIMM/HIMM/CIMM

  CASEB      Rn, Rj

  查找相等的字节

  /WIMM/HIMM/CIMM

  Z, n

   CASEH      Rn, Rj

  查找相等的半字

  /WIMM/HIMM/CIMM

  Z, n

说明:
表2 乘法、除法运算指令(10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MUL    Rd, Rn, Rj

  Rd=Rn*Rj

  /WIMM/CIMM

  1~4

  UMAC   Rd, Rn, #uimm16

  R1=Rd+Rn[15:0] * #uimm16

  HIMM

  SMULT  Rd, Rj

  (有符号){HI,LO}=Rd*Rj

  /WIMM/HIMM/CIMM

  1~5

  UMULT  Rd, Rj

  (无符号){HI,LO}=Rd*Rj

  /WIMM/HIMM/CIMM

  1~4

  SMLA   Rd, Rj

  (有符号){HI,LO}={HI,LO}+Rd*Rj

  /WIMM/HIMM/CIMM

  2~5

  UMLA   Rd, Rj

  (无符号){HI,LO}={HI,LO}+Rd*Rj

  /WIMM/HIMM/CIMM

  2~5

  SMLS   Rd, Rj

  (有符号){HI,LO}={HI,LO}-Rd*Rj

  /WIMM/HIMM/CIMM

  2~5

  UMLS   Rd, Rj

  (无符号){HI,LO}={HI,LO}-Rd*Rj

  /WIMM/HIMM/CIMM

  2~5

  SDIV   Rd, Rj

  (有符号)LO=Rd/Rj, HI=Rd%Rj

  /WIMM/HIMM/CIMM

  4~16

  UDIV   Rd, Rj

  (无符号)LO=Rd/Rj, HI=Rd%Rj

  /WIMM/HIMM/CIMM

  4~16

说明:
表3  逻辑运算指令(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AND  Rd, Rn, Rj

  Rd=Rn&Rj

  /WIMM/HIMM/CIMM

  NZ

  OR   Rd, Rn, Rj

  Rd=Rn|Rj

  /WIMM/HIMM/CIMM

  NZ

  XOR  Rd, Rn, Rj

  Rd=Rn^Rj

  /WIMM/HIMM/CIMM

  NZ

说明:
表4  移位操作指令(4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LSL  Rd, Rj

  Rd=Rd<<Rj

  /CIMM/RIMM/HIMM

  NZC

  LSR  Rd, Rj

  Rd=Rd>>Rj

  /CIMM/RIMM/HIMM

  NZC

  ASR  Rd, Rj

  Rd=(signed)Rd>>Rj

  /CIMM/RIMM/HIMM

  NZC

  ROR  Rd, Rj

  Rd=Rd右环移Rj

  /CIMM/RIMM/HIMM

  NZC

说明:
5 位操作指令(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R
  T
  BFEX      Rd, Rj, #width5,#lsb5
  位段提取

  NZ
  BFIN      Rd, Rj, #width5,#lsb5
  位段插入

  NZ

  RBIT    Rd, Rj
按位反转

      说明:

表6  数制转换指令(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SEXTB   Rj

  字节符号位扩展

  /CIMM

  NZ

  SEXTH   Rj

  半字符号位扩展

  /CIMM

  NZ

  CLZ     Rd, Rj

  计算前导0的个数

  /CIMM

  Z

说明:
表7  数据转送指令(21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MOV     Rd,  Rj

  Rd=Rj

  /WIMM/HIMM/CIMM

  CPL     Rd,  Rj

  Rd=~Rj

  /WIMM/HIMM/CIMM

  NZ

  MOV    Rd,  HRj

  Rd=HRj

  /CIMM

  MOV    HRd, Rj

  HRd=Rj

  /WIMM/HIMM/CIMM

  MOV    RC,  Rj

  RC=Rj

  /WIMM/HIMM/CIMM

  MOV    Rj, RC

  Rj=RC

  /CIMM

  MOV    Rj,  PSR

  Rj=PSR

  /CIMM

  MOV    PSR, Rj

  PSR=Rj

  /WIMM/HIMM/CIMM

  XCHG   Ra, [Rb], Rc

  Ra=[Rb], [Rb]=Rc

  RIMM

  SLB    Rd, [Rn, #0]

  Rd=(Sbyte)MEM[Rn+ #0]

  /WIMM/HIMM/CIMM/RIMM

  SLH    Rd, [Rn, #0]

  Rd=(Shalf)MEM[Rn+ #0<<1]

  /WIMM/HIMM/CIMM/RIMM

  ULB    Rd, [Rn, #0]

  Rd=(Ubyte)MEM[Rn+ #0]

  /WIMM/HIMM/CIMM/RIMM

  ULH    Rd, [Rn, #0]

  Rd=(Uhalf)MEM[Rn+ #0<<1]

  /WIMM/HIMM/CIMM/RIMM

  ULW    Rd, [Rn, #0]

  Rd=(Uword)MEM[Rn+ #0<<2]

  /WIMM/HIMM/CIMM/RIMM

  STRB   Rd, [Rn, #0]

  (byte)MEM[Rn+ #0]=Rd

  /WIMM/HIMM/CIMM/RIMM

  STRH   Rd, [Rn, #0]

  (half)MEM[Rn+ #0<<1]=Rd

  /WIMM/HIMM/CIMM/RIMM

  STRW   Rd, [Rn, #0]

  (word)MEM[Rn+ #0<<2]=Rd

  /WIMM/HIMM/CIMM/RIMM

  ULD    Rd, [SP, #uimm4]

  Rd=(Uword)MEM[SP+ #uimm4<<2]

  /WIMM/HIMM/CIMM/

  STR    Rd, [SP, #uimm4]

  (Uword)MEM[SP+ #uimm4<<2]=Rd

  /WIMM/HIMM/CIMM/

  PUSH    Rd, #uimm4

   (#uimm4+1)个寄存器压栈

  /CIMM

#uimm4+1

  POP     Rd, #uimm4

   (#uimm4+1)个寄存器弹栈

  /CIMM

#uimm4+1

说明:

表8 程序转移指令(12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MJZ     #uimm4

分散转移指令

  WIMM/HIMM

  CALL    #simm12

  /WIMM/HIMM

  CALL    Rj

  J<cond> #simm4

  /WIMM/HIMM

  JMP      Rj

  CJZ    Rd, Rj,#simm12

  If (Rd^Rj)==0 then jmp

  WIMM/HIMM

  CJNZ   Rd, Rj,#simm12

  If (Rd^Rj)!=0 then jmp

  WIMM/HIMM

  TJZ    Rd, Rj,#simm12

  If (Rd&Rj)==0 then jmp

  WIMM/HIMM

  TJNZ   Rd, Rj,#simm12

  If (Rd&Rj)!=0 then jmp

  WIMM/HIMM

  INT     #uimm8

  软件中断

  IRET

  中断返回

  RET

  子程序返回

说明:
表9 控制指令(3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IMM

  PSW

  T

  SLEEP

  睡眠,等待中断唤醒

  SET     PSR,  #uimm4

  将PSR的控制位置1

  I,P,B

  CLR     PSR,  #uimm4

  将PSR的控制位清0

  I,P,B

说明:

表10 立即数扩展指令(4条)

汇编指令

操作说明

  WIMM     #imm28

  提供高28位立即数

  HIMM     #imm12

  提供高12位立即数

  RIMM     Ra, Rb, Rc

  提供寄存器操作数Ra, Rb, Rc

  CIMM     cond  [E]jmp  #v7

  提供执行条件码cond、反条件码E和跳转矢量#v7

   说明:

------------------------------------------16位指令集到这里结束-----------------------------------------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有个信号量的事我有疑惑,我的XCHG指令能否满足信号量的互拆访问,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有个信号量的事我有疑惑,我的XCHG指令能否满足信号量的互拆访问,大家帮我看看。 ...

关于信号量,你的XCHG指令如果是原子的,则没有问题。
如果你的指令可以执行到一半(XCHG REG RAM,RAM到了REG,而reg还没有到RAM,被打断了,只有打断回来后才会到RAM)则有问题。
比如 变量 RAM00000800 里面为1,则表示资源被占用,需要等。 如果值为0,表示资源没有被占用。
则如下代码:
REG=1;
while((REG==1)
{
XCHG(REG,RAM))
//waiting for RAM is 1 and reg is 0;
}

//using resource.
//using resource.
//using resource.

//release resouce
RAM=0;

网友N:
C编译器呢

还没有呢,没有那么容易啊

网友K:
刚看了,你的xchg指令不能被打断,是可以用来做信号量的。  你看看linux的信号量那个文件,都是不同的cpu的汇编代码。
比如关闭中断,然后RAM中存的值读到寄存器,寄存器自增1,寄存器自增后的值存回RAM,开启中断。
再比如CM3中的bitband,来修改寄存器中的一位。

现在基本上MCU的开发厂家的环境慢慢的都切换成eclipse了,编译器GCC移植比较多一些。毕竟gcc的c语言语法和其它厂家的c略有不同,操作系统移植什么的方便。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linqing171,我的XCHG指令是原子操作,读和写是一指令完成,不会被中断异常打断,如果出现访存异常,那么这条指令也是夭折的。我昨天看了openMIPS有关信号量指令,它的做法和我不同,所以我质疑了我的XCHG指令是不是可行的呢,虚惊一场而已,再次感谢linqing171。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右环移指令ROR主要用在哪个场合?C语言有用到这条指令吗?

楼主:
更正XCHG指令,操作数有改动,更正为XCHG   Rd,    [Rn],    Rj
执行时间为1T,单周期完成读写操作。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右环移指令ROR主要用在哪个场合?C语言有用到这条指令吗?

右循环移位基本没有用。  我要说64bit整体右移一位,数据先存入R0R1,其中R0为低位,先清空标志位,带标志位循环右移R1,带标志位循环右移R0,这么偏门的也算么?
左循环移位用处比右的略多,但是用处也不大。
右移位高位补充0和补充最高位,均略有使用。
最多的还是左右移动 8  16  24 整8位,和无符号移动0~7位。
int A[3]; int i=1; int j=a; 的时候 ((unsigned char*)a)+(i<<2) 计算便宜地址。这些场合移位有一些,不过也都可以用算术运算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右循环移位基本没有用。  我要说64bit整体右移一位,数据先存入R0R1,其中R0为低位,先清空标志位,带标 ...

我看到RICS_V指令集中没有ROR指令了,但是ARM和MIPS都有,所以我决定还是保留吧,再说这条指令也没有占用多少资源。

楼主:
  • 更正:32位指令CJZ 、CJNZ、TJZ、TJNZ允许使用立即数前缀指令WIMM  #IMM28,实现寄存器与32位立即数比较、测试运算。

楼主:
条件码表有更正。

楼主:
条件码表应该是这个,里面有些定义与ARM不同。

网友O:
不懂。
先mark一下,留个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懂。
先mark一下,留个爪子。

大家一起学习

楼主:
有个问题:为什么ARM定义的进位C的极性和我们定义相反呢?ARM定义是C为0表示进位或借位,而我们通常是C为1代表进位或借位,是不是ARM的官方PDF有错?很多ARM的书都是那样,不明白啊!

楼主(2017-06-16):
关于条件码RP、RE、RN的说明:这3个条件码不只是指令的执行条件码 ,它们也同时无条件的将PSR寄存器的RC进行自减1操作。也就是说,指令是有条件执行,而PSR.RC是无条件自减1。

楼主:
乘法、除法指令表的执行周期数有更新!

楼主:
有人知道ARM除法器执行的周期数是多少吗?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急用呢。

楼主:
更新除法指令周期数:T=3~11

网友P:
不太懂指令集,就想问一下,哪个编译器能用,哪个MCU支持此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太懂指令集,就想问一下,哪个编译器能用,哪个MCU支持此指令

哦,还没有具体的MCU,目前正在编写汇编器,先从汇编器开始吧,然后慢慢扩充。

楼主:
有改动,本次改动的内容如下:
1、条件码表有改动,新的条件码表如下:

2、取消JVC、JVS指令。
3、取消寄存器组PUSHG、POPG指令。
4、改进PUSH、POP指令,由单个寄存器PUSH、POP操作,改为多个寄存器的PUSH、POP操作。对于16位指令集,其出入栈操作的指令是:PUSH   Rd,#uimm4 和POP   Rd,#uimm4。对于32位指令集,其出入栈操作的指令是:PUSH   Rd, #uimm5 和POP   Rd, #uimm5。     Rd是起始的寄存器号,立即数是要连续操作的寄存器数。
经过本次改进,16位指令集包含有78条指令(其中,执行指令是74条,立即数前缀指令是4条),32位指令集包含有89条指令(其中,执行指令是88条,立即数前缀指令是1条).

楼主:
还是保留R0寄存器的零寄存器功能,R0的零寄存器功能有利于减小程序代码长度。

楼主:
关于中断系统:
      本CPU的硬件中断系统有:
手动复位,不可屏蔽,优先级0(最高), 抢占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000
MEM错误,不可屏蔽,优先级1,             抢占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100
ROM错误,不可屏蔽,优先级2,             完整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200
EXT中断,    可屏蔽和不可屏蔽,优先级3(最低), 完整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300
软件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400
注明:抢占型中断指的是不管指令处于哪个阶段都立即终止指令执行,即夭折; 完整型中断指的是指令执行完成后才可以中断。

楼主:
布尔指令BITN有更新。

楼主(2017-07-20):
中断响应时,硬件保存的寄存器是:LR,PSR。

楼主:
第三项专利初步审查已通过,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有空再来介绍给大家。

网友Q:
我也谈谈看法, 就跳转指令而言, 我感觉 AVR 的跳行指令非常高效, 又不占用跳转位, 又不刷流水线, 可以扩展使用.
就寄存器组, 这套系统明显优于 ARM 的16 条寄存器, 也能尽量使用编码空间. 只是自动压栈的寄存器是不是还可以调整一下. 比如 R0~R7 都能自动压进去. 函数调用只有4个变量, 往往感觉捉襟见肘. 为此ARM 的好多库函数都用结构体传递变量.

楼主:
跳转肯定是要刷新流水线的,除非不是流水线设计,一般CPU的做法是在发生CALL、RET、INT、IRET时都会加入工作寄存器的保护或恢复工作,这样做可以实现在进行流水线刷新时CPU仍然有事可做,但是JMP时就不行了,CPU只能干等,流水线越长等得越久,所以高端的CPU都会加入分支预测功能。至于现场需要保护的多少个工作寄存器,那需要结合CPU的应用领域来决定,有的子程序不需要很多个工作寄存器就可以运行了,本方案由用户自己保存工作寄存器。

楼主:
为了减小跳转延时,MIPS的做法是使用延迟分支,也就是说跳转指令后的那条指令必须是无条件执行,这应该是MIPS的精髓,但是实际应用并不好,普通情况下都是使用NOP来填充。

网友K:
引用 网友Q:
我也谈谈看法, 就跳转指令而言, 我感觉 AVR 的跳行指令非常高效, 又不占用跳转位, 又不刷流水线, 可以扩展 ...

提起AVR就伤心,atmel被收购后前途未卜。

楼主(2017-09-26):
第三项专利《一种处理C语言SWITCH/CASE语句的方法》已经公开,具体内容在第3楼。

楼主:
       在32位指令集中,字节查找指令是:CASEB<cond>  Rd, Rj, [E]JMP  #v_6,影响的PSW标志位是Z,n;半字查找指令是:CASEH<cond>  Rd, Rj, [E]JMP  #v_6,影响的PSW标志位是Z,n。它们都可以使用立即数前缀指令WIMM。散转指令是:MJZ        #uimm16,它可以使用立即数前缀指令WIMM    #imm28。       在16位指令集中,字节查找指令是:CASEB  Rn, Rj,影响的PSW标志位是Z,n;半字查找指令是:CASEH  Rn, Rj, 影响的PSW标志位是Z,n。它们都可以使用立即数前缀指令WIMM/HIMM/CIMM。散转指令是:MJZ        #uimm4,它可以使用立即数前缀指令WIMM/HIMM

楼主:
更正一下:中断自动保存的寄存器是: LR、PSR.

楼主(2017-11-11):
更正一下,关于中断系统:
      本CPU的硬件中断系统有:
复位,不可屏蔽,优先级0(最高), 抢占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000
数据错误,不可屏蔽,优先级1,             抢占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100
硬件中断,屏蔽或不可屏蔽,优先级2,             完整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200
取指令错误,    不可屏蔽,优先级3, 完整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0300
软件中断,优先级4(最低),完整型中断,入口地址:0x00004000

网友K:
最近做了MAXQ核的反汇编器。MAXQ核没有流水线,单周期执行指令。确实有很多独到之处。不过代价也挺大的,比如指令总线接的存储器不能用来当数据读。
最近也研究了一下脚本语言的解释器的效率问题。其实耗时比较多的还是子串查找,Hash计算等几个常用的运算的内循环上。当然快速case也是更底层运算里面必不可少的。
这两年人工智能,神网、类脑等也都是比较热的。看楼主这个系列的已经很多年了,希望楼主早日有个好的项目依托,做个产品出来。

网友R:
这里有一个开源的汇编器,http://shop-pdp.net/ashtml/asxxxx.htm

它支持一系列的CPU,每支持一个新的CPU,原则上只需要修改源代码中的4个文件就可以。

楼主:
      感谢两位的鼓励和支持!本处理器能否推广成功关键是开发工具,主要是C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以及硬件仿真器,目前本人正在研究C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但是由于本人才疏学浅,进展缓慢。
再更正PSR的内容:

其中:P是指示当前选择的堆栈指针SP使用的是MSP还是PSP
          B是中断响应时P的备份,中断返回时用于恢复P的数值。(这点和当前主流的CPU不同,其目的是改善任务切换的效率)
          n是本专利的查找指令CASEB/CASEH的结果值(Z,n)中的一个。

楼主:
更正:本CPU是哈佛结构,即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分开,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都是32位.

网友S:
从C编译器角度看,循环移位指令,确实很少用到了
非常难得还有人仔细研究CPU指令架构

楼主:
XCHG指令有改进。

网友K: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的鼓励和支持!本处理器能否推广成功关键是开发工具,主要是C编译器、汇编器、连接器以及硬 ...

链接器、硬件仿真器内容都不多。
而C编译器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能使用第三方的还是尽量的借用。 如果用GCC的话,前端应该不要变吧?

网友T:
关注下,坐等量产。

楼主:
引用 楼主:
XCHG指令有改进, 其内部操作如下:
    第1步读内存单元到暂存器:temp

取消该更新,维持原来XCHG指令操作方法,即:单周期完成交换操作:直接读Rd<---[Rn]和直接写Rn] <---- Rj。

楼主:
需要补充的是:中断响应时系统进入16位指令集模式

楼主(2017-12-19):
引用 楼主:
取消该更新,维持原来XCHG指令操作方法,即:第一周期直接读Rd

再次更正XCHG指令:单周期完成交换操作,即单周期执行Rd<--[Rn]和[Rn]<--Rj。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也谈谈看法, 就跳转指令而言, 我感觉 AVR 的跳行指令非常高效, 又不占用跳转位, 又不刷流水线, 可以扩展 ...

你的建议很好,现在中断响应时,硬件自动保存的寄存器是:LR,PSR。其它通用寄存器由用户自行保护。

网友Q: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很好,现在中断响应时,硬件自动保存的寄存器是:LR,R1,PSR,R2、R3、R4、R5。其中R1是指令UMA ...

保护寄存器, 涉及函数调用时可以最多传递多少参数.  可以考虑扩展到 R7;
AVR 不刷流水线的跳转, 其实是仅跳过一条指令(随后一条指令照样译码, 但不执行),
你的5级流水线, 也许还可扩展到 SKIP 2条3条指令. 反正比打断流水线要快些

网友U:
做出来的核应该放一楼让大家看看啊。

网友V:
顶!!支持搞这个。期待商用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保护寄存器, 涉及函数调用时可以最多传递多少参数.  可以考虑扩展到 R7;
AVR 不刷流水线的跳转, 其实是 ...

更正:中断响应时(含软件中断)系统自动保存的寄存器是PSR、LR。通用寄存器由用户自行保存。

楼主:
更正除法指令执行周期数:T=4~16周期,以减小电路规模。

网友Q:
中断响应时(含软件中断)系统自动保存的寄存器是PSR、LR。
又将使用 interrupt 关键词了

中断响应时(含软件中断)系统自动保存的寄存器是PSR、LR。通用寄存器由用户自行保存。
这将又要使用 interrupt 关键词了, 给编译器增加麻烦

前导1计算好象没有必要, 因为通过取反加前导0, 就能实现
倒是按位反转和按字节反转, 还是挺有用的指令, 软件实现也挺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中断响应时(含软件中断)系统自动保存的寄存器是PSR、LR。
又将使用 interrupt 关键词了

非常感谢你的提醒,计算前导1指令的确是多余,实际上它和计算前导0是同一个电路的,所以没有必要让它占用一个宝贵的编码位置,取消它吧;软件处理位反转的确很难办,字节反转软件还好处理,位反转一般用在哪里呢?是不是用在通讯领域?

网友Q:
位反转的需求, 求后导0可以反转后求前导0 来实现.  另外在串行通信里的位序变换(高位先发还是低位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位反转的需求, 求后导0可以反转后求前导0 来实现.  另外在串行通信里的位序变换(高位先发还是低位先发) ...

高手!
指令集已经更新。

网友W:
51单片机有几条指令基本是没用到的,如ajmp,acall,   如果能变成dec dptr,即dptr指针减1,那就好很多了

网友Q:
你的 R0,R1 被特别功能占用, 好象也很大的浪费了编码资源.
能否把计算结果的特定寄存器放一个专用的寄存器 (如 PSW) 那样专用.
0值寄存器更为不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的 R0,R1 被特别功能占用, 好象也很大的浪费了编码资源.
能否把计算结果的特定寄存器放一个专用的寄存器  ...

R0作为零寄存器好处很多,最常用是位段清零、寄存器变量清零、绝对地址变量访问,进行这些操作时可以减少代码量。
现在R1是指令UMAC的目标寄存器,UMAC指令主要用于计算多维数组的指针,UMAC指令能够显著提高计算多维数组的指针的效能。
举例:有个二维数组int  a[30][20],如果想要访问a[x][y]单元,先转化为一维数组a[k],k=x*20 + y。而计算表达式(k=x*20 + y)就是由1条UMAC指令完成(UMAC  Ry, Rx, #20),耗时为1个周期,这时R1就是k,一步到位,因为R1是通用寄存器,所以可以直接使用LD/STR  Rd,  [Ra, R1]访问了。如果使用ARM或MIPS指令,光计算表达式(k=x*20 + y)就要用3条指令才能完成(耗时为3个周期):首先取得立即数#20,第二步相乘,第三步再相加。

楼主:
需要说明的是:UMAC指令只能处理多维数组转化为二维数组后、每维长度小于64K的场合。这是因为UMAC指令的乘积项是16位*16位。

网友Q:
哦, 看明白这个 UMAC 了, 但是不明白为何 结果指针 要放 R1, 而不能是另外一个通用寄存器.
R0作为零寄存器好处很多,但  MOV  R0,#0 这条指令一个周期也很快啊

楼主:
乘法指令执行周期有更新。

楼主(2018-02-04):
指令集有更新:1、取消布尔指令BITA、BITO、BITX、BITN、ZMB,现在发现布尔指令意义不大,所以决定删除。
2、增加变指针访存指令,以直接支持C语言*p++,*p--,*++p,*--p,它们是:
在32位指令集中,其指令是:
U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S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STR.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U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SLD.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STR.type<cond>   Rd, [+Rn], #imm1, [E]JMP #v6
在16位指令集中,其指令是:
ULD.type  Ra, [Rb+], #imm1
SLD.type  Ra, [Rb+], #imm1
STR.type  Ra, [Rb+], #imm1
ULD.type  Ra, [+Rb], #imm1
SLD.type  Ra, [+Rb], #imm1
STR.type  Ra, [+Rb], #imm1
其中:type表示字长(即byte / half / word), #imm1∈(-1, 1).

楼主:
引用 网友Q:
哦, 看明白这个 UMAC 了, 但是不明白为何 结果指针 要放 R1, 而不能是另外一个通用寄存器.
R0作为零寄存器 ...

UMAC指令的目的寄存器可以是其他的寄存器的,目前我暂时是安排在R1,
R0作为零寄存器主要用途是:1、可以作为算术/逻辑运算的目的寄存器,只是更新PSR的标志位。
2、快速获得零值作为源操作数,虽然本指令集架构已经可以实现立即数作为算术/逻辑运算的源操作数了,但是它需要用立即数前缀指令WIMM/HIMM,这样等效的指令长度会变长,不够紧凑。

楼主(2018-03-10):
有改动:
      为了减小译码器的电路规模,本指令系统规定:16位指令集只用于MCU领域,而32位指令集只用于通用的CPU领域,处理器不再同时支持两套指令集。

楼主(2018-04-27):
f经过多次修改后终于把该指令集固定下来了:
指令集有改正。

楼主:
指令集又有改进,主要有:
本指令集特有高效的CALL和RET指令(里面包含有对LR和FP的出入栈操作),可以大幅度简化调用子程序的操作,再配上独特的双向栈段结构,可以显著提高调用子程序的处理速度。

七、 独特的栈段结构

栈段是用于保存寄存器数据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的内存空间。当前主流CPU的栈段结构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看出在栈段(STACK)内,寄存器数据区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是混合在一起,并且寄存器数据区栈指针(SP)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栈帧指针(FP)都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方向增长,在此本人将这种栈段结构称为单向栈段结构。本酷能指令集架构所使用的栈段结构有别于当前主流CPU的栈段结构,其栈段结构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看出在该栈段(STACK)内,寄存器数据区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是完全分开的,寄存器数据区保存在高地址区域,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保存在低地址区域,寄存器数据区栈指针(SP)的增长方向是从高地址向低地址,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栈帧指针(FP)的增长方向是从低地址向高地址,在此本人将这种栈段结构称为双向栈段结构。

由于两者的栈段结构有不同,所以程序对栈段操作也是有所不同,主要有3个不同点:

1、FP对齐不同:

对于图1(当前主流CPU所使用的单向栈段结构)来说,FP总是和SP一样,都是与寄存器字长对齐,而对于图2(本指令集架构所使用的双向栈段结构)来说, SP是与寄存器字长对齐,而FP对齐于子程序第一个自动变量的数据类型(字节,半字,字,双字),与静态数据段存储的方式相同,存储更密集。

2、对SP、FP操作不同:

在图1(当前主流CPU所使用的单向栈段结构)中,由于寄存器数据区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是混合在一起,所以子程序func1对SP和FP的操作有:

对于ARM32来说(5级流水线),其操作有:

  func1:

           mov ip, sp; 保存栈指针,耗时为1T

           stmfd  sp!, {fp, ip, lr, pc};把fp, ip,lr, pc依次压栈,耗时为4T

           sub  fp, ip, #4;产生新的栈帧指针,耗时为1T

           sub  sp, sp, #16;开辟新的自动变量数据区,耗时为1T

           ......

           ldmdbfp, {fp, ip, pc};恢复fp、 ip、 pc,回到调用着的状态,耗时为4T

       ......

从ARM的这5条指令可以算出子程序对SP和FP操作的耗时为11T(周期),其代码长度为20Byte。

对于MIPS32来说(5级流水线),其操作有:

  func1:

           addi  sp, sp, -32;开辟新的自动变量数据区,耗时为1T

           sw    ra, 28(sp);保存ra,耗时为1T

           sw    s8, 24(sp);保存fp,耗时为1T

           move s8, sp;产生新的栈帧指针fp,耗时为1T

           ......

           lw    ra, 28(sp);恢复ra,耗时为1T

           lw    s8, 24(sp);恢复fp,耗时为1T

           jr    ra;子程序返回,恢复pc,耗时为2T

       addi sp, sp, 32;恢复sp,延时槽

       ......

从MIPS的这8条指令可以算出子程序对SP和FP操作的耗时为8T(周期),其代码长度为32Byte。

对于X86来说,其操作有:

  func1:

         push        ebp;耗时为1T

         mov         ebp,esp;耗时为1T

         sub         esp,40h;耗时为1T

         ......

         mov         esp,ebp;耗时为1T

         pop         ebp;耗时为1T

         ret;耗时为2T

         ......

从X86的这6条指令可以算出子程序对ESP和EBP操作的耗时为7T(周期),其代码长度为10Byte。

在图2(酷能指令集所使用的双向栈段结构)中,由于寄存器数据区和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是完全分开的,所以子程序func1对SP和FP的操作有(使用酷能指令集):

  func1:

       add  fp, #24; 产生新的栈帧指针,耗时为1T

         ......

       ret;恢复sp、pc、lr、fp,回到调用者的状态,耗时为2T

       ......

从这2条指令可以看出,子程序不需要再用指令单独对SP进行操作,所以简化了进入/退出子程序的操作,其耗时为3T(周期),比图1(当前主流CPU的单向栈段结构)的ARM、MIPS和X86的操作快多了。当使用本32位指令集时,其代码长度为8Byte;而当使用本16位指令集时,其代码长度为6Byte,真是短小精悍的典范!

三种指令集调用子程序的情况对比表

指令集

ARM32

MIPS32

X86

酷能32

酷能16

代码长度(Byte)

总耗时(周期)

从上表可以看出本酷能指令集具有先进性和创新性。

3、对子程序的自动变量寻址不同:

在图1中,对子程序的自动变量寻址的偏移量都是负整数,而在图2中,对子程序的自动变量寻址的偏移量是正整数,这和静态数据段(DATA)变量寻址的偏移量相同。

从上面比较分析结果看出,使用图2(本指令集架构所使用的双向栈段结构)的结构具有操作简单的优点,主要原因是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区没有插入寄存器数据,从而使得计算fp变得简单,同样的,由于寄存器数据区没有插入子程序自动变量数据,也使得维护sp、pc寄存器时简化了一些操作,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本酷能指令集有CALL和RET指令(看指令操作说明,里面包含有对LR和FP的出入栈操作,和X86有很大差别),可以大幅度的简化调用子程序时寄存器出入栈的操作,所以优势非常明显。

楼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具有JMP功能的指令(不包括CALL、RET、INT、IRET指令)都支持1条延时槽指令。该延时槽指令不能是分支指令。

楼主:
引用 楼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具有JMP功能的指令(不包括CALL、RET、INT、IRET指令)都支持1条延时槽指令。该延时槽指 ...

取消延时槽指令,以免侵犯别人的专利。

楼主(2018-08-05):
酷能指令集有改动:
1、取消双推栈指针。
2、取消第一项专利《数据处理指令附加跳转功能的方法》的条件码和反条件码字段,也就是说,数据处理指令附加的跳转功能是无条件跳转,以简化电路规模。
3、数据处理指令附加的无条件跳转在译码阶段执行,除此之外其它的分支指令都移到EX阶段执行。
4、规范并强化JMP指令的功能。
5、取消PSR.RC重复计数器功能。
6、在PSR寄存器中增设有ASID字段,以支持多任务环境。

网友X:
楼主,有么有在FPGA上面模拟运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有么有在FPGA上面模拟运行哦

那是肯定的,欢迎参加讨论!

厉害了,我也想利用业余时间研究指令集,也想搞搞自己独特的CPU,哈哈

网友Y:
对了解CPU、指令集、汇编有帮助

楼主(2018-10-31):
本酷能指令集属于RISC架构,它包含有16位指令集(66条指令)32位指令集(78条指令),这16位指令集和32位指令集是相互独立的,自成一体,16位指令集不用借助32位指令集就能实现所有功能,这和ARM16MIPS16有所不同。为了简化译码器电路,本指令系统设定:一个CPU只支持一套指令集,16位指令集是用于嵌入式(即MCU)领域,而32位指令集是用于通用CPU领域,这是因为在现实应用中,用于MCU的程序不太可能直接用于通用CPU,反之亦然,这两个领域的软件生态是相互独立,所以没有必要搞一个CPU同时支持两套指令集。
本16位指令集的技术特点: 1.支持的通用寄存器16个,即R0---R15,这比其它16位指令集(比如ARM16和MIPS16)大一倍,为用户提供更多的寄存器变量空间,有利于提高效能。 2.可以携带16位或32位的立即数,这一优势是其他16位指令集不能比拟的。 3、访存指令LOAD/STORE寻址方式灵活多样,支持的偏移量offset = #0、#imm12、#imm28或通用寄存器,比其他16位指令集强。4、访存指令(load/store)具有变指针功能,以直接支持C语言*p++,*p--,*++p,*--p.       5、许多数据处理指令可以附加无条件跳转功能。6、有PUSH/POP指令,可以连续将1~4个寄存器出入栈。7、没有延时槽指令。
本32位指令集的技术特点: 1.支持的通用寄存器32个,即R0---R31。2.可以携带32位的立即数,这一优势是其他32位指令集不能比拟的。 3、访存指令LOAD/STORE寻址方式灵活多样,支持的偏移量offset = #imm14、#imm32或通用寄存器,比其他32位指令集强。4、访存指令(load/store)具有变指针功能,以直接支持C语言*p++,*p--,*++p,*--p.      5、许多数据处理指令可以附加无条件跳转功能。6、有PUSH/POP指令,可以连续将1~4个寄存器出入栈。7、没有延时槽指令。
本指令集特有的计算多维数组指针的指令UMAC,UMAC指令能够显著提高计算多维数组指针的效率。 举个例子:有个二维数组int  a[30][20],如果想要访问a[x][y]单元,先转化为一维数组a[k],其中k=x*20 + y。而计算表达式(k=x*20 + y)就是由1条UMAC指令完成(UMAC  Ry, Rx, #20),即执行操作R1=Ry+Rx*20,耗时为1个周期,这时R1就是k,因为R1是通用寄存器,所以可以直接使用LD/STR  Rd,  [Ra,R1]访问了,一步到位,有利于提高程序的代码密度。如果使用ARM或MIPS指令,光计算表达式(k=x*20 + y)就要用3条指令才能完成(耗时为3个周期):首先取得立即数#20,第二步相乘,第三步再相加。
本指令集支持的数据类型有3种:    1、8位(字节byte)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
                            2、16位(半字half)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双字节对齐;
                            3、32位(字word)有符号数或无符号数,四字节对齐;
本指令集架构不支持非对齐访存,而且只支持小端模式。
本指令集架构在应用专利一《一种在计算机数据处理指令中附加跳转功能的方法及CPU模块》时有所裁剪,即:取消执行条件码和反条件码,默认数据处理指令和附加的跳转功能都是无条件执行
本指令集特有高效的CALL和RET指令里面包含有对LR和FP的出入栈操作),可以大幅度简化调用子程序的操作,再配上独特的双向栈段结构,可以显著提高调用子程序的处理速度。
11月5日更新后文件:

网友K:
楼主,最近用LLVM做了个小工具,踩了十来个坑,感觉LLVM已经可以替代GCC了。大势所趋。就和RISC V也会成为趋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最近用LLVM做了个小工具,踩了十来个坑,感觉LLVM已经可以替代GCC了。大势所趋。就和RISC V也会成为 ...

怎么弄啊,我不懂,近段时间一直在做代码优化工作,现在使用Cyclone II综合最高仿真频率只能达到52MHZ,目标是60MHZ,看来很难达到,已经弄几个月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怎么弄啊,我不懂,近段时间一直在做代码优化工作,现在使用Cyclone II综合最高仿真频率只能达到52MHZ,目 ...

FPGA的优化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接触过了。毕业时在简历上深以为豪的写了一堆FPGA优化的,工作几年后看起来都是业余的很。
LLVM是C语言的编译器。ARM CC v6已经把前端切换为LLVM带的clang了,你可以了解一下。自从Keil MDK v4.70抛弃了自己的代码编辑器(切换成了scintilla),最新的ARM CC也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K:
FPGA的优化我已经十几年没有接触过了。毕业时在简历上深以为豪的写了一堆FPGA优化的,工作几年后看起来都 ...

我有个想法,能否召集几个人志同道合的成立一个兴趣小组,致力推广这个项目,有的做编译器,有的做操作系统,有的做电路设计,股权大家讨论,虽然不是公司实体,但是也算是公司的雏形,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有个想法,能否召集几个人志同道合的成立一个兴趣小组,致力推广这个项目,有的做编译器,有的做操作系 ...

业余难做起来。国外开源有些成功的例子,但是和我国国情不服。
最好还是能成立个公司,无论依附于BAT这种大公司,还是依附于国家项目。

又不似大学老师这么清闲,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一般都是公司干活的主力;精力有限,导致了业余爱好的效果一般般。

楼主:
虽然这个项目大家讨论得不多,但是我依然**不断推进,每个星期都要完成一些东西,积少成多,**5年看看最后会达到怎样的效果,这帖子将连续记录这个项目推进的轨迹。现在到了《总线及存储器系统》。

网友Z:
SO COOL.
想问下作者基于你的指令集的CPU有没有样品?能不能申请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Z:
SO COOL.
想问下作者基于你的指令集的CPU有没有样品?能不能申请试用?

还没有到那一步。

网友K:
加油。
无论堆栈还是RAM,非对齐访问的意义不是很大。如果蚊子腿也是肉的话,意义还是有的。但是用c语言的又有几个人把结构体pack,让int挤那点地方?
*p++,*++p;*p--;*--p; *p ; 这应该在c语言里还是经常见的
x86比较强一些,但是后期主要是多媒体指令之类的。还有rept指令前缀,retn等也和其它的都不一样。

以前读书老是考  for(){if;else;}  和 if(){for();} else { for}, 哪个更省空间,哪个更快速度。极短跳转占的代码的比例还是不少的。如果架构做的大的话,call、ret也有一些,但是应该到不了5%的比例。

@吾要单片机 :数据可信。但是随着现在越来越流行的趋势,函数越来越短,后面call、ret的比例可能还会上升一个点。按我读书的时候写的c代码,大部分函数都10~50行级别,可能也就1~2%了。
jmp指令一般占到12~15%,call、ret一般占到3%,这是《量化研究方法》统计结果,X86强在代码密度高。

楼主:
有重要改进:
1、本指令集架构安排有1个系统控制协处理器CP,该协处理器的工作寄存器有32个(CR0—CR31),该系统控制协处理器只有在特权级状态下才能访问。
2、增加协处理器访问指令:MOV   CRd, Rj和MOV  Rd,CRj中,CR是协处理器寄存器,R是CPU通用寄存器d,j{0~31}
3、在16位指令集中,load/store访存指令可以访问32位直接地址,比如:LB    Rd, [#uimm32]
4、总线采用常规方案:

楼主:
增加指令:JMP Rj,以支持操作系统long jmp

楼主:
删除指令:UMLA(无符号乘加)和UMLS(无符号乘减)。
增加指令:WFS  Rj(等待外来信号,以支持多核同步)。

楼主:
PUSH/POP指令有改动:

楼主(2018-12-14):
有更新:
PSR.ASID-----进程号或虚拟内存区号,指示正在运行的进程号或虚拟内存区号,字长为6位,该字段可以支持操作系统管理多个进程,以实现2种虚拟存储模式:

      第一种是所有进程共享4GB虚拟地址空间,PSR.ASID为各进程的标识符,此时进程号可以参与MMU的索引工作,实现进程转换无须清除TLB;
      第二种是PSR.ASID为虚拟内存区号,此时PSR.ASID用于扩展32位访存指针,形成38位的虚拟地址值,这使得操作系统可以管理多达38位(即256GB)的地址空间,突破了传统32位处理器只能寻址4GB地址空间的限制,由于寄存器只有32位,访存的指针也只有32位,所以各虚拟内存区之间是无法直接搬运数据,它必须由操作系统代劳。由于访存的指针只有32位,所以每个进程的代码和数据必须安排在同一个虚拟内存区中,不能跨越2个虚拟内存区。

第二种虚拟存储模式

楼主:
增加的内容有:中断处理系统、存储器系统、系统控制协处理器。
修正一些描述的BUG
今年工作暂时到这里,明年继续进行有关MMU、CACHE和DEBUG的工作。

楼主(2019-02-21):
酷能指令集有更新,1、增加指令:BREAK(软件断点指令)。2、修正SWI指令的说明。

楼主:
酷能指令集有更新:1、取消双向栈段结构。
2、取消HI、LO寄存器。
3、增加与SP有关的LOAD/STORE访存指令。
4、调整寄存器组结构。

楼主(2019-07-15):
酷能处理器架构有较大改进,改进内容有:
1、寄存器组改为2个写端口和2个读端口。
2、SP、FP分别放在R14、R15。
3、取消64位乘加、乘减指令。
4、STORE指令的偏移量不能使用寄存器。
5、只有LOAD/STORE、POP/PUSH才能访问存储器。
6、CALL、RET、SWI、IRET指令不能访问存储器。
7、增加比较设置指令SZLT、SZLE、SZSC、SZLS。
8、增加条件传送指令MOVZ、MOVN。
9、增加REV、REVH指令,加速大端模式数据处理速度。
10、增加饱和处理指令USAT、SSAT,以支持信号处理系统。
11、将位段提取指令FEX分为UFEX(位段提取,无符号数扩展)和SFEX(位段提取,有符号数扩展)。
12、32位指令集取消字节、半字符号位扩展指令SEXB、SEXH、UEXB、UEXH。
13、改进PSR寄存器结构,由原来的32位改为16位,取消虚拟地址区的概念,回归传统的做法。
14、协处理寄存器增加寄存器EPC、DPC、ESR、DSR、MSP、PSP,以支持异常中断处理。
15、存储器系统回归传统的做法。
16、取消16位指令集的JIMM立即数扩展指令。
17、改16位指令集的J<cond>  V12为以下4条指令:
     JMP/JC/JZ/JNZ  V10。
18、将中断返回指令IRET分为ERET(异常返回)和DRET(调试返回)
19、改XCHG指令为LLB指令,LLB指令是带屏蔽中断功能的ULB指令

@吾要单片机 :编译器太高深了,哈哈
@mailshichao :还没有哦,有的话可以推荐啊
楼主找到愿意开发编译器的人没

网友AA:
这是 持之以恒做基础,打造全体系自主的CPU呀,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这是 持之以恒做基础,打造全体系自主的CPU呀,厉害!

多谢鼓励!这个项目是我一个人在做,所以进展缓慢,别看大家在网上经常谩骂我国没有自主指令集,实际上真正关心指令集架构的没有几个人。

楼主:
修正一些bug:
1、增加一维数组指针的计算指令:EAH和EAW,其中:
     a、对于16位指令集,汇编指令为:
          EAH   R1, Rd, Rj(其操作是:R1=Rd+Rj<<1,即半字数据类型的数组的指针);
          EAW  R1, Rd, Rj(其操作是:R1=Rd+Rj<<2,即字数据类型的数组的指针);
     b、对于32位指令集,汇编指令为:
          EAH   Rd, Rc, Rj(其操作是:Rd=Rc+Rj<<1,即半字数据类型的数组的指针);
          EAW  Rd, Rc, Rj(其操作是:Rd=Rc+Rj<<2,即字数据类型的数组的指针);

2、增加VBA寄存器,以支持中断向量重定位

楼主:
经过不断的改进,现在指令集是这样了

看看酷能指令集和其它一些指令集架构比较,可以通过一段插入排序程序,直观比较代码效率。
插入排序程序(源自于RISC-V-Reader-Chinese-v2p1.pdf):

从表中比较可以看出,酷能指令集架构的指令数和代码密度优势明显!

其中:

酷能的代码是以下ARM-64汇编代码的简单代换而来。

楼主(2019-09-12):
酷能指令集又有新进展:
1、现在酷能汇编器可以输出BIN文件和DATA文件,DATA文件可以直接用于FPGA仿真。
2、取消指令:ADD Rd, PC, SIMM。

楼主:
;酷能汇编语言实例:
;指令格式:[标号:] 操作符 [操作数1,操作数2,....] [;注释]
                ADDR1:                 EQU 50H                    ;伪定义
                PUBLIC                DCHAR                         ;公共符号表
                ADDR2:                 EQU 6H                        ;伪定义
                EXTERN                CHARN, FUNC          ;外部变量表
                PUBLIC                ACK, CHAR1                 ;公共变量表

                SEGMENT name1, CONST        ;设置常数段,段名为name1,本段是重定位
                STRING:         DB "HELLO \"\;WOLD",0                        ;字符串(单行写法),字符串后面需要手工补0
                STRING2:        DB "LI CHAO BO"
                                        DB " WUYAOD\"ANPIANJI",0                ;字符串(多行写法)LI CHAO BO WUYAODANPIANJI,字符串后面需要手工补0
                SHUZU_P:         DW DCHAR, CHARS, STRING, AAN, FUC1        ;指针数组
                ENDS                                                ;段结束

                SEGMENT name2, DATA                        ;设置数据段,段名为name2,本段是重定位
                DCHAR:          DB 12H                        ;公共变量,16进制数要后缀H
                AAN:                DB 0ABH,0CDH,89H;16进制数要后缀H,不是0~9打头则以0打头
                                        DB 0CDH,12H,78H
                BBN:                DH 1234                        ;10进制,以0~9打头
                CHAR:           DB 'H'                        ;单个字符
                CHARS:          DB 'H','E','L','L','O',' ',41H,42H,43H,44H ;多个字符
                ACK:                 BW 1                        ;公共变量,留空1个字
                BAK:                 BH 50h                        ;留空50*16=80个半字
                CHAR1:                 DW 100,34H                 ;公共变量
                CHAR2:                BB 10                        ;留空10个字节
                ENDS                                                ;段结束

                SEGMENT name3, STACK                ;设置栈段,段名为name3,,本段是重定位
                blank:                BD 200                        ;留空200个双字
                ENDS                                                ;段结束

                SEGMENT name4, CODE, LOCATE = 80000000H        ;设置代码段,段名为name4,有[LOCATE = 80000000H]字段,则表示本段绝对定位,起始地址是80000000H
                ENTRY        START                                ;本代码段有指定程序入口
MULTAD  MACRO         x, y, z                                ;宏指令定义
                ADD                R<x>, R<y>, R<z>        ;形参用<>包围起来
                MOV     R<z>, R<x>
                ENDM                                                ;宏定义结束

START:        MOV         R1, 8765H                        ;16进制立即数,后缀H
                MOV         R2, R7
                MOV         R3, HR1
                MOV         HR0, R1
                MOV         HR1, HR0
                MOV         CR6, R10
                MOV         R6, CR9
                MOV         CR6, HR0
                MOV         HR1, CR9
                MOV         cr1, cr12
                MULTAD  1, 2, 6                                ;宏指令调用
                CALL        FUNC
                ALIGN 3                                                ;地址对齐
FUC1:         ADD         R1, C
                OR          R2, R4, 1234
                SUB         R2, 12                                ;10进制立即数,无后缀H
                JMP         GHFN

                ORG                80000100H                        ;设置绝对地址

                SLB         R2, [R5+, 45]
                SLB         R3, [+R2, -145]
                ;其它汇编代码
                STRB         R3, [R3+, 123H]
                STRB         R3, [R3, 12345H]

                ;其它汇编代码
GHFN:   ADD         R1, R5, 1000
                ;其它汇编代码
                ENDS                                                ;段结束
                END                                                 ;文件结束

楼主(2020-01-02):
酷能处理器架构有更新!

楼主(2020-05-29):
好久没有来更新了,现在酷能指令集架构进化到这地步了.
改进的地方有:
1、寄存器组
2、拆分PSR寄存器
3、信号量指令
4、增加同步指令
5、条件传送指令
6、增加LOAD乱序指令

网友AB:
反正必须顶一下

楼主:
酷能指令集有更新。

楼主:
取消PUSH/POP指令

网友AC:
NB,不过要有人用才有价值,x86和arm的香终究是别家锅里的菜

网友AC:
搞指令集难度不是很高,困难的是重新造轮子,你根植底层和低端,那没意义,你要进高端,那就是重新造轮子,难

网友AC:
还有一点,指令集约详细,约复杂,对电路生成成本就越高,使用难度越高,低端的精简指令集和复杂指令集的单片机价格差挺多的

楼主:
再难也要做,长城不是一天建起来,贵在**,不可能是随随便便成功,在这过程中肯定是寂寞的,也会受到各种冷嘲热讽,只要初心不忘,每天都做些积累,过了若干年之后总该有个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