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器 SEED-XDS510PLUS 故障请教。

楼主(2017-05-17):
DSP ,不小心从桌面调到地上后,链接不上,出现: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不连硬件板子,直接插仿真器到计算机usb也未见识别,测量usb供电正常,未见有高温烫手片子,特此请教高手,

网友A:
就那么摔一下  我觉得不至于就坏了吧
你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些器件出现了脱落

楼主:
       首先打开看了,没有期间掉,没有脱落。。。真不知怎么办?示波器量晶振。。?

网友B:
应该是jtag接口有问题。

网友B:
重新焊接一下芯片和接口。

网友C:
不能识别可能硬件损坏了。

网友C:
查看一定仿真器的供电电压是的稳定

楼主:
查了一下,usb接口有5v供电,但是晶振和cy7c68013芯片usb协议芯片未见供电。。。。周围的芯片查了一圈,未找见5v转3.3的LDO...? 没有仿真器原理图,瞎摸。请教。。谢谢!  用三用表一点点量?

网友D:
损坏电源了吗

网友D:
是不是数据线有折断?

网友E:
硬件碰撞可能损坏了。

网友F:
这个不是电源灯亮么

网友:
USB供电只是电脑接口的问题。

网友G:
之前能够正常使用吗?

网友H:
设备都不能识别了,应该是就是硬件坏掉了。

网友I:
初始化仿真器有问题,驱动有关系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usb接口有5v供电,但是晶振和cy7c68013芯片usb协议芯片未见供电。。。。周围的芯片查了一圈,未 ...

测量晶振是否有起振?

网友K:
这个硬件有问题,查不到就应该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usb接口有5v供电,但是晶振和cy7c68013芯片usb协议芯片未见供电。。。。周围的芯片查了一圈,未 ...

电源坏了?

网友:
可能有芯片脱落或者损坏。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开发板的问题。

网友E:
测量一下供电是不是正常?

网友H:
检查一下usb线的接口是不是兼容。

网友I:
楼主具体说一下之前是否存在问题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usb接口有5v供电,但是晶振和cy7c68013芯片usb协议芯片未见供电。。。。周围的芯片查了一圈,未 ...

cy7c68013芯片引脚电压多大?

网友L: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usb接口有5v供电,但是晶振和cy7c68013芯片usb协议芯片未见供电。。。。周围的芯片查了一圈,未 ...

cy7c68013不是3.3V供电吗?

网友K:
看看产品是否还在保修期,找找销售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