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复用功能管脚是否还可以当作IO读取其状态?

楼主(2017-05-17):
STM32F407芯片,PB13、PB14、PB15管脚复用作SPI,PB14(MISO)的状态还能否用GPIO_ReadInputDataBit()读取?

网友A:
去看数据手册上面的IO内部结构,当功能切换为第二功能时,输入是否会被断开。
如果没有,就程序实测一下。

楼主:
AFIO

AFIO

AFIO-1

AFIO-1

按照文档中的复用功能配置图和描述,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实现普通的IO引脚。

网友B:
只要不配置SPI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