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HSI默认是如何分配系统时钟的

楼主(2017-05-17):
如果我的板子晶振没焊,但是程序还是按照HSE的来配置,那么HSE配置肯定是通不过,最终还是以HSI来分配,那系统时钟到底是如何分配的呢?包括pll之类的,我并没有找到相关的函数,希望大大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需要用时间定时器

网友B:
可以参考一下库里的代码, 由于启动时用的是 HSI, 在切换 HSE 前, 会检测 HSE 的 ready 状态, 如果检测超时, 就不会切换到 HSE 了

网友C:
HAL库和标准库对晶振的配置过程好像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