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简易数字电压表的制作

楼主(2017-05-18):
求教,请问STC89C52RC的P0口做数码管位选输出端口时,需不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A:
不需要吧

网友B:
P0口做总线复用时可以不用上拉,做普通IO时还是需要的,如果不接,输出低为0,输出高位是高阻态而非5V,即悬空态,几乎无电流输出没有驱动能力!输入理论上可以不用接,但需要先置1。所以做I/O引脚时使用还是建议接上为尚

网友A:
stc 的驱动能力还是很强的,可以直接接l共阴led位选,这时就不用上拉了

网友C:
stc 不是标准51..不用上拉照样能工作

网友D(2018-05-17):
stc不用上拉的

网友E:
是否需要上拉,还是看看数据手册吧。
STC的MCU,早期的是标准51,需要上拉,后来很多型号不是标准51端口,输出不需要上拉。
上面有人说需要,有人说不需要,你到底相信谁?
谁也不相信,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