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大学生视频之我见

楼主(2017-05-18):
平静的说,女大学生的做法确实不对,和大学生无关,在人愤怒的时候,碰到这种情况,谁都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站在家长的角度想,也有她的过错。站在服务员的角度想,也有他的过错。其实,本来都是不理智而导致的举动,这事每天都在发生无数次。本来各自打50大板,各自反思就好了。事情的反转在于,孩子的母亲将视频传到网上,利用孩子这个纯天然的道德绑架,导致女大学生和服务员会付出超常的代价,尤其是女大学生,我估计会造成道德上至高的负担和一辈子的阴影。

网友A:
看了全部视频,那家长也有问题啊。被服务员拉开,就打服务员!而且还想抢占道德制高点!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再说什么?

网友C:
打人事件除了服务员有些无辜外,都有错,人肉事件才是真正见到了家长人品。
最搞笑的是家长为了引导舆论人肉女学生,在微博上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结果收到了好多骂她的电话

网友D:
谁都有错,又谁都无错。
服务员为了自己的饭碗,不得不去管。
但是管得太多。
孩子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能坐视不理。
但是有点过激。
女同志(不能带大学生,有点侮辱这三个字,学历高不代表素质高)为了自己的感受,不得不冲动。
但是找错了对象。
完全可以先提醒孩子母亲。

所谓公共场合,大家的权利和义务是均等的,不能说别人影响了你或者是你影响了别人。既然你选择了在公共场合待,就要忍受一些东西或者说是干扰,前提是只要不干违法的事情。
就像大妈们在广场上跳舞一样,这是她们的权利。

网友E:
熊孩子 ==> 渣学生 ==> 熊孩子妈妈  ==> 熊孩子

如此循环往复!

网友F:
显然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法律意识的: 公共场所小孩吵闹和打人是两个概念。小孩吵闹应该找监护人,这个是基本常识。所以年轻女性攻击孩子属于违法行为,而孩子母亲攻击她是合法合理的(监护人保护未成年人行使正当防卫权)。至于服务员被打有点无辜,但这种无辜是自己的无知造成的。他的做法应该是选择报警 然后隔离双方或者保护好年轻女性,而不是拉开孩子母亲(因为这种行为会隔离监护人和小孩,谁也不能保证在此时 年轻女性会不会攻击小孩,后面出现过再次攻击小孩的情况)。如果走法律程序,年轻女性和店家都可能要付法律责任。而孩子妈攻击年轻女性在法律上是可以做无过失辩护的。孩子母亲最多承担孩子吵闹的过失,但绝对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网友G:
关键视频只是从女生踢人开始的,前面发了什么?为什么很多人没把事情搞清楚就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键视频只是从女生踢人开始的,前面发了什么?为什么很多人没把事情搞清楚就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指责别人! ...

对,断章取义是很大一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显然大部分的人是没有法律意识的: 公共场所小孩吵闹和打人是两个概念。小孩吵闹应该找监护人,这个是基本 ...

看来层主对法律比较了解,单纯就事论事请教一下
就视频来看,女学生确实有攻击行为,但实际主观上有意识地只踹了墙和凳子,并没有对小女孩造成直接伤害。这种情况在法律上依旧算是攻击行为么?
另外,从服务员来说,当时小女孩藏在角落里,很可能服务员到现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有孩子在。假设他只看到了母亲在攻击女学生,这时候选择拦住母亲并让女学生离开,这样做也是失当行为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看来层主对法律比较了解,单纯就事论事请教一下
就视频来看,女学生确实有攻击行为,但实际主观上有意识 ...

第一: 攻击行为和攻击结果是两个事情, 不管年轻女性是否已经对小孩造成肉体伤害,攻击行为都已经构成,而且可能存在对小孩的精神伤害(这个需要评估)。但你说的 主观只是踢了物件但没有踢人,这个需要证据。但年轻女性对小孩的攻击动机和行为是客观事实,至于多大责任  这个需要根据攻击结果评估。第二  服务员可能不知道小孩的存在, 但这只是一个假设,但主观认知错误导致的结果也是要付责任的,(假设小孩后面被攻击且结果严重,他一定会是责任人,但不是主要的)。另外调停的时候  最好不要有拖拉行为,因为容易激怒对方而造成其他矛盾。可以采用阻挡。如果实在是想发泄,可以选择先用语言骂孩子他妈,如果孩子他妈激动先动手, 年轻女性可以大胆采取防卫性攻击行为(当然不要造成太大伤害),如果是这种情况,年轻女性可以占据 道德 和法律的双重优势。所以: 打人不要紧, 怎么打是有讲究的。如果对方没有动手,那年轻女性骂了对方一顿,估计心气也发泄完了,自然就不了了之。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第一: 攻击行为和攻击结果是两个事情, 不管年轻女性是否已经对小孩造成肉体伤害,攻击行为都已经构成, ...

恩恩,我了解了,谢谢你的解释~

网友H(2019-04-01):
最搞笑的是家长为了引导舆论人肉女学生,在微博上留了自己的手机号,结果收到了好多骂她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