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功率三极管运放电路

楼主(2017-05-18):
现在想实现一个功能:三极管放大电路可以放大任意输入信号,频率范围是100KHz以内,请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之间去淘宝找一个对应的驱动板吧

网友B:
“三极管放大电路可以放大任意输入信号”
没有这样的放大电路。

网友C:
这个肯定有频率限制啊,只能是先确定您的信号频率,再去选择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有频率限制啊,只能是先确定您的信号频率,再去选择三极管

频率范围就是100Khz以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间去淘宝找一个对应的驱动板吧

您所说的驱动板指的是对应多大功率的?

楼主:
您能不能大致讲一下各个元器件以及最终实现的功能,能放到到多大的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能不能大致讲一下各个元器件以及最终实现的功能,能放到到多大的功率 ...

没看见他贴出的图片上面有LM386字样?LM386是一种集成放大器的型号。

楼主:
你好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这个LM386是低电压用频功率放大器 达不到我想实现的目的:高电压高电流,所以您还有什么好的建议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他贴出的图片上面有LM386字样?LM386是一种集成放大器的型号。

LM386达不到我想实现的目的:高电压高电流的功率放大器,这个是低电压的音频放大器,频率范围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LM386达不到我想实现的目的:高电压高电流的功率放大器,这个是低电压的音频放大器,频率范围小。 ...

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总要说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多高电压多大电流?总要说清楚吧?

你好 这是导师给的任务 现在就是先设计一个三极管运放电路 大电压大电流 然后就说了可以放大任意输入信号为100Khz的信号 就没有别的了 我们最终是想用超声波或者导波除垢 就这些要求您对我想要实现的三极管运放电路的搭建有没有什么建议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是导师给的任务 现在就是先设计一个三极管运放电路 大电压大电流 然后就说了可以放大任意输入信号 ...

“我们最终是想用超声波或者导波除垢”
很久以前倒是搞过超声波,采用的是磁致伸缩换能。功率相当大,换能器是水冷的。
不过,我实在犯不上白白替你们导师卖力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是导师给的任务 现在就是先设计一个三极管运放电路 大电压大电流 然后就说了可以放大任意输入信号 ...

学生,当然免费指导。
你们导师,那可是拿了课题费的。

网友D:
自己开关驱动不行吗,要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当然免费指导。
你们导师,那可是拿了课题费的。

所以 你的意思是啥 收钱???如果导师能解决就不会分给学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开关驱动不行吗,要线性的?

导师说的是信号不是用设备震荡产生的 是用加窗的方法 最后通过数据采集卡采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 你的意思是啥 收钱???如果导师能解决就不会分给学生了

这种“导师”,给钱也不能指导他。

楼主(2018-12-27):
引用 网友D:
自己开关驱动不行吗,要线性的?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2、在网上寻找40KHz的超声换能器电容为3800pf

3、选取高压运放的关键参数:
       Umax/V               Imax/mA             压摆率SR/V/us        失调电压/mV
最优(期望值)        200               191(477.5)        50.3(125.6)        1
PA85/PA85A        500/±225        200                  1000               0.5(标准)/2(最大)
PA96               300               1500                  250                  1/5

1)Imax=2*π*fmax*C*Umax=2*π*100K*3800*10-12*200=477.5mA (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I=2*π*40K*3800*10-12*200=191mA
2)SR=2*π*fmax*Umax=2*π*100K*200=125.6V/us(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SR=2*π*fmax*Umax=2*π*40 K*200=50.3V/us
3)失调电压= 分辨率(10mV)/ 闭环增益(10)=1mV

以上的PA85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另外请问PA85的外围电路有大神做过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导师”,给钱也不能指导他。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2、在网上寻找40KHz的超声换能器电容为3800pf

3、选取高压运放的关键参数:
       Umax/V               Imax/mA             压摆率SR/V/us        失调电压/mV
最优(期望值)        200               191(477.5)        50.3(125.6)        1
PA85/PA85A        500/±225        200                  1000               0.5(标准)/2(最大)
PA96               300               1500                  250                  1/5

1)Imax=2*π*fmax*C*Umax=2*π*100K*3800*10-12*200=477.5mA (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I=2*π*40K*3800*10-12*200=191mA
2)SR=2*π*fmax*Umax=2*π*100K*200=125.6V/us(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SR=2*π*fmax*Umax=2*π*40 K*200=50.3V/us
3)失调电压= 分辨率(10mV)/ 闭环增益(10)=1mV

以上的PA85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另外请问PA85的外围电路有大神做过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肯定有频率限制啊,只能是先确定您的信号频率,再去选择三极管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2、在网上寻找40KHz的超声换能器电容为3800pf

3、选取高压运放的关键参数:
       Umax/V               Imax/mA             压摆率SR/V/us        失调电压/mV
最优(期望值)        200               191(477.5)        50.3(125.6)        1
PA85/PA85A        500/±225        200                  1000               0.5(标准)/2(最大)
PA96               300               1500                  250                  1/5

1)Imax=2*π*fmax*C*Umax=2*π*100K*3800*10-12*200=477.5mA (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I=2*π*40K*3800*10-12*200=191mA
2)SR=2*π*fmax*Umax=2*π*100K*200=125.6V/us(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SR=2*π*fmax*Umax=2*π*40 K*200=50.3V/us
3)失调电压= 分辨率(10mV)/ 闭环增益(10)=1mV

以上的PA85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另外请问PA85的外围电路有大神做过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2、在网上寻找40KHz的超声换能器电容为3800pf

3、选取高压运放的关键参数:
       Umax/V               Imax/mA             压摆率SR/V/us        失调电压/mV
最优(期望值)        200               191(477.5)        50.3(125.6)        1
PA85/PA85A        500/±225        200                  1000               0.5(标准)/2(最大)
PA96               300               1500                  250                  1/5

1)Imax=2*π*fmax*C*Umax=2*π*100K*3800*10-12*200=477.5mA (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I=2*π*40K*3800*10-12*200=191mA
2)SR=2*π*fmax*Umax=2*π*100K*200=125.6V/us(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SR=2*π*fmax*Umax=2*π*40 K*200=50.3V/us
3)失调电压= 分辨率(10mV)/ 闭环增益(10)=1mV

以上的PA85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另外请问PA85的外围电路有大神做过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间去淘宝找一个对应的驱动板吧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波
2)输出正弦信号电压频率10K-100KHz:40KHz
3)输出电压0-200V
4)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
5)最大输出驱动电流不低于150mA

2、在网上寻找40KHz的超声换能器电容为3800pf

3、选取高压运放的关键参数:
       Umax/V               Imax/mA             压摆率SR/V/us        失调电压/mV
最优(期望值)        200               191(477.5)        50.3(125.6)        1
PA85/PA85A        500/±225        200                  1000               0.5(标准)/2(最大)
PA96               300               1500                  250                  1/5

1)Imax=2*π*fmax*C*Umax=2*π*100K*3800*10-12*200=477.5mA (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I=2*π*40K*3800*10-12*200=191mA
2)SR=2*π*fmax*Umax=2*π*100K*200=125.6V/us(但实际使用的频率最大为40KHz,故SR=2*π*fmax*Umax=2*π*40 K*200=50.3V/us
3)失调电压= 分辨率(10mV)/ 闭环增益(10)=1mV

以上的PA85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吗?另外请问PA85的外围电路有大神做过吗?望不吝赐教,谢谢~
请问能有这种对应的驱动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 ...

一年半过去了,你的导师还没有做出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apex系列芯片搭建硬件电路实现驱动超声换能器
1、预计设计指标:
1)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正弦 ...

奇怪,为什么要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须知三角波包含有相当大的谐波成份,并不是只含40kHz一种频率成份。方波所含的高次谐波比三角波更强。要输出40kHz的方波,你的放大器带宽至少要按照40kHz的几十倍考虑。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这个LM386是低电压用频功率放大器 达不到我想实现的目的:高电压高电流,所以您还 ...

lm4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为什么要产生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须知三角波包含有相当大的谐波成份,并不是只含40kHz一种频率 ...

如果是光产生正弦波的话呢?还需要按照40KHz的几十倍考虑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光产生正弦波的话呢?还需要按照40KHz的几十倍考虑吗?谢谢

只产生正弦波,当然不必考虑高次谐波。

网友F:
换能器驱动,优先考虑谐振的电路,成本低又简单而且效率高。
用功率运放虽然理论上也能做但电路复杂成本高还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能器驱动,优先考虑谐振的电路,成本低又简单而且效率高。
用功率运放虽然理论上也能做但电路复杂成本高 ...

谐振电路?我查查,另外请问这种谐振电路能产生多大的电压值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