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sd24定时转换结果有很大的直流偏置 求解

楼主(2017-05-18):
void sd24_a_init(void)
{
  u16 i;

  SD24CTL = SD24SSEL_1+SD24DIV_2+SD24XDIV_1+SD24REFON; // 1.2V ref, SMCLK
  SD24INCTL0 |= SD24INCH_0+SD24GAIN_1+SD24INTDLY_2; // Interrupt on 2rd sample
  SD24CCTL0  |= SD24SNGL+SD24DF+SD24IE; //单次转换模式,双极性模式,过采样256,中断使能
  for (i = 0; i < 0x4800; i++);         // Delay for 1.2V ref startup
  index=0;
  pingjuntime=0;
}

网友A:
你用的哪一款msp430?
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B:
数据转换结果有什么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一款msp430?
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MSP430AFE253 。

网友D:
你使用滤波算法了吗?

网友E:
楼主列举一下你的转换结果。

网友F:
SD24配置没有问题。

网友G:
单次转换模式是不是数据采样错误了。

网友H:
建议楼主查看一下前端电路。

网友I:
转换结果跟初始化有什么关系?

网友J:
楼主上硬件电路图看看前端。

网友B:
转换数据的差值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哪一款msp430?
硬件电路是怎么样的?

MSP430AFE253 带有SD24ADC转换。

网友D:
直流偏置固定是可以消除的。

网友E:
这个代码看不出是什么转换的原因的。

网友F:
测量的直流大小是多少

网友G:
不同的通道转换影响不了其他的结果。

网友H:
直流偏置一般都是硬件影响 的。

网友I:
转换结果跟楼主的SD24转换有关系。

网友J:
直流变量肯定都是存在的,有没有使用电容。

网友K:
这个直流偏置怎么测量出来的

网友K:
应该是前端信号存在问题,直流成分。

网友L:
直流偏量不是可以去除吗?

网友L:
楼主的算法跟转换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M:
转换结果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