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板浮地,金属碰触单板地会造成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单板未接大地,当用金属碰单板地时,会出现重启现象

适配器电源输出负极与大地没有压差时,不会出现重启,有交流压差,单板就未接大地,设备碰触会重启

单板设计有什么缺陷吗,有什么整改措施吗

网友A:
单板地为什么还要接触大地啊,前端已经绝缘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板地为什么还要接触大地啊,前端已经绝缘了啊。

主要露在外面的接口,碰触偶尔会出现重启

网友A:
我觉得先要弄清楚,是电源部分不稳定引起重启还是复位信号引起的重启。

网友B:
变压器和Y电容的漏电流影响

网友C(2020-04-01):
请问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D:
主要是静电积累,接地放电,导致重启,很简单, 加Y电容释放静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