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单片机的数字电压表

楼主(2017-05-18):
请问P0口作位选输出端时,与三极管b级之间需要加上拉电阻吗?三极管9012连接LED显示器,其集电极上必须要接电阻吗?

网友A:
P0口做输出用时驱动能力较弱,一般需加上拉电阻
三极管驱动LED,集电极加不加电阻要看是什么类型的LED显示器以及驱动电压的大小和所流过的电流的大小

必须保证LED电流在允许的范围内

网友B(2017-07-13):
上拉不一定加,但是限流一定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