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关于F0板未使用IO初始化处理的讨论

楼主(2017-05-18):
以前的概念是未使用管脚应在硬件上做初始化处理,通常是接入,并设成输入。
但现在的MCU一般都有悬空配置,可以把IO做输出高阻(开漏置1)处理;这样不会因为悬空的不定电平导致不稳定。但刚刚看了一个测试**,在功耗测试时,统一将IO设成输入拉低状态,可以使功耗降到4-5uA级别,
有人试过未用管脚设成IO输出高阻(开漏置1)状态时,功耗是否增加,毕竟有个置'1'的状态。

网友A:
IO必然要输入,不同的芯片,只有上下拉或是浮空的区别。

以实际情况和实测为准。

楼主:
上下拉?
我只是疑虑这个弱上下拉的作用,外部上下拉就不说了,占位置,不是所有板子都有空间放。尤其空闲多时...
设成输入浮空?
浮空的不定电平影响怎么处理?

网友B:
上下拉提高抗干扰能力啊;

为了省电的话,最好相关IO的时钟都不要开

网友C:
设置高阻态是功耗最小的。

网友C:
不要设置接地,否则电流会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下拉提高抗干扰能力啊;

为了省电的话,最好相关IO的时钟都不要开

上下拉是提高抗干扰的,我前面说了,只是疑虑弱上下拉的作用,特别在电磁环境差的条件下
简单的试你可以在板子上电后,用手摸摸相关PIN脚,看看情况如何?
时钟是针对整个PORT的,关了,所以这个口下的IO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高阻态是功耗最小的。

实测过吗?我的板子OK了,我也试试...

楼主:
这个主要是想问下:比如,GPIOA口的PIN2,PIN3使用中,那就必须使能CLK,但其他口未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省电考虑,其他PIN的初始化就处于什么状态是最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