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监测,有什么方法?

楼主(2017-05-18):
管道液体流量在ml/分钟级别,且每次开启时间只有50ms左右,
有什么办法可以实时监测到导通的时间范围内管道有没有堵塞?

网友A:
你把做什么东西说清楚,也许会有更多的解决方案.
这么小流量估计是输液器之类的东东,哈哈,看看下面资料是否能帮到你.

〓◆ 医用输液器专利汇编 299页 10.1M.pdf ◆〓

网友B:
楼主的描述太粗陋,应说明具体应用。“空对空”的讲,可以用压力检测,可如果是如楼上老t所估计的那样是输液器,那检测压力就根本不可行,而是应该检测液滴。可见,不交待清楚具体应用,问题无解或者差了十万八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