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485烧毁的问题

楼主(2017-05-18):
用了65LBC84这个芯片,一主多从方式,接口电路电源和光耦隔离(完全的电隔离,地线都不相通),接口AB线没有任何保护。通讯的地线全部接上(主机和多个从机都连上地线)。
但是,这个地线又接了机壳(也有可能没有接机壳,情况不确定),机壳肯定接了开关电源的大地。但是,220V输入有没有接大地不明朗。包括主机也有可能不接大地。端点电阻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了几年,烧坏的情况极少。但是,最近烧坏从机的情况比较多,一烧就是连续几台的烧,芯片烧炸了,上下拉电阻烧没了,铜箔和线路板都烧焦了,连隔离电源和滤波电容都残了。(但是不认为是遭雷击)
想请教这是什么原因?以后设计会加上保护电路,但是目前这种情况,根本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注意信号参考地和保护地不可以互连,否则一旦设备漏电而接地又失效的话,过高的共模电压会摧毁485接口片。

网友B:
通信地与保护地用压敏或TVS管进行隔离。还要有差模与共模保护,

网友C:
RS-485端口的电路保护还是不可或缺的。推荐两种成熟的方案:

网友D:
关注下,同样的芯片,也出现485坏了的情况。

网友E:
以后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