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此H桥电路行不行

楼主(2017-05-18):
电机转动时,PWM1,PWM2输出是反相的,电机要换向时,EN=1,PWM1,2极性互换后,EN=0。这样接法有没问题。

网友A:
→→ H桥电机驱动原理与应用 ←← , 好东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 H桥电机驱动原理与应用 ←← , 好东东哦

T叔,上面电路会不会出现直通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上面电路会不会出现直通问题?

Q1,Q2同时导通会短路电源,线路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Q2同时导通会短路电源,线路错了

Q1,Q2同时导通时U1A通,U1B是截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Q1,Q2同时导通时U1A通,U1B是截止的

哦,少累,看叉了,mos管一个是N沟,一个是P沟,不会同时导通.那图没冋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Q1,Q2同时导通时U1A通,U1B是截止的

这个电路静态问题不大,用PWM驱动不好说。你确定它们在过渡状态也是不会直通的?MOSFET驱动可能还要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静态问题不大,用PWM驱动不好说。你确定它们在过渡状态也是不会直通的?MOSFET驱动可能还要再想 ...

你说的过渡状态是换向的时候吗?
正转:EN=0,PWM1输出PWM信号,PWM2=0,U1A——MOTOR——U2B
停止:EN=1,PWM1,PWM2等于0或1都可以,U1A,U1B截止。
反转:EN=0,PWM2输出PWM信号,PWM1=0,U2A——MOTOR——U1B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过渡状态是换向的时候吗?
正转:EN=0,PWM1输出PWM信号,PWM2=0,U1A——MOTOR——U2B
停止:EN=1 ...

感觉可行,但是三极管并联,导通会不会不同时导致误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可行,但是三极管并联,导通会不会不同时导致误差啊

同一批次的管应该不会相差很大吧,不会的话基极电阻分开两个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一批次的管应该不会相差很大吧,不会的话基极电阻分开两个咯

恩,这样好

网友D:
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Q1和Q2,用一个不行吗

网友D:
用两个三极管还会增加MOS管都导通的风险,假设Q1是好的,如果Q2因为某些原因坏掉了,导致CE两极一直导通,那么后果就是电源短路

网友D:
用一个三极管可以确保在任何时候(不管三极管是否损坏)只有一个mos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个三极管可以确保在任何时候(不管三极管是否损坏)只有一个mos管导通 ...

查了 一些资料,说用一个的时候无死区,切换时会直通烧管,我也没试过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