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C28700 技术手册推荐的吸收电路有点不明白

楼主(2017-05-18):
这个是UCC28700 技术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C1,R1,D1,D4为钳位电路,C1充电通过D1,R1,放电的话没有电阻了,跟常规的钳位电路不一样,有没有高手帮忙指点下, 谢谢

网友A:
这好象不是官方推荐的电路图.
那边应该是个吸收电路. 从这个电路看, 吸收能量只能通过 R1, D4 来消耗

网友B:
这个电路看着有点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