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求问有关低通滤波器的S参数计算

楼主(2017-05-18):
小弟最近在学习滤波器设计,目前设计了一个2段切比雪夫特性滤波电路,等波纹RW=0.01dB,截止频率f=1GHz

然后根据这个低通滤波电路计算S21,用SPICE仿真的结果(附件)和手算之后用Octave得到的结果(word文档)是几乎一致的,
两者的通频段的波纹大约都在0.01dB左右。

但是该滤波网络是无源的,为什么两种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在通带内的S21是正的,既然是无源网络,传播参数增益S21不应该是负值吗?
请问各位前辈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说明不足之处还望指出,谢谢!

LPF滤波电路

LPF滤波电路

Unnamed Project Simulation Magnitude  (30.79 KB )

S21

S21

350.91 KB, 阅读权限: 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和R2之倍数变化后试试差異,有R1>R2,也有R1

不好意思,小弟还是没太理解。麻烦前辈仔细说明一下,是把输入端阻抗和输出端阻抗加倍吗,可是我是按照表格选的阻抗大小,改了之后是不是就不具有切比雪夫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负载为R1,电压源V1改到串联于R2。

好像还是不对啊,这次仿真出来的结果有-230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