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大家看看这板子布的算是什么水平

楼主(2017-05-18):
说来惭愧在这个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
但是很少画板子,想自己折腾玩玩这玩玩那的,还是得学学怎么把板子布好
上次发过这个板子的帖子了,很多坛友说板子布线不好
所以 有空我就调整调整走线,发上来大家帮忙看看
发帖纯粹是为了跟着大家学习,先谢过各位

------------------------------------分割线------------------------------------------
更新,添加上一个版本的一些图片,方便大家讨论,谢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A:
你确定右上角两个孔不冲突吗

网友B:
为何电源用这么大的接口呢,怎么不用手机的那种MicroUSB接口,更小啊,直接手机数据线就可以搞定。

网友A:
232芯片和电容是不是离插座太近了。

网友B:
其他的没毛病,给力。点个赞。

网友C:
我来泼凉水  ,  GPRS模块的天线部分不太好,要符合阻抗设计的一些要求,周围不要有其他线路。

网友D:
STM32芯片与贴片晶振的两脚线长差太多哟!会不会影响起振?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要多跑跑才知道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右上角两个孔不冲突吗

这个软件没有报冲突哦
具体的是否是太近了,不符合制造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电源用这么大的接口呢,怎么不用手机的那种MicroUSB接口,更小啊,直接手机数据线就可以搞定。 ...

有个外壳哦
是这种接口的 所以留了这种的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232芯片和电容是不是离插座太近了。

谢谢 您的建议
是有点近 可能安装会有干涉呢 我再看看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来泼凉水  ,  GPRS模块的天线部分不太好,要符合阻抗设计的一些要求,周围不要有其他线路。 ...

谢谢 建议
阻抗这种暂时就不弄了 太高深了
我想这里给敷铜地 再打点过孔 应该会好点 我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芯片与贴片晶振的两脚线长差太多哟!会不会影响起振?

谢谢 建议
我想把这个晶振往下移动应该会短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还不错,要多跑跑才知道效果

是啊
没有实际的环境跑哦
之前随便走线的在家里跑了几个月都正常。
但是实际可能不行,感觉emc这些估计过不去

网友F:
本人也是菜鸟,但是楼主的板子给人第一感觉好山寨的样子~感觉好糙。不过没关系,都是这么过来的,大家一起进步

网友G:
板边缘少放器件吧;

网友H:
工业产品的布板。

网友I:
板子可以,布局不错。

网友I:
设计的过孔也很少。

网友J:
DCDC似乎没有输入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软件没有报冲突哦
具体的是否是太近了,不符合制造要求

这个和软件没关系,主要看机械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工业产品的布板。

这个还好意思拿出来 。焊完器件后估计你连器件标号都看不到了。你要么不出丝印,要么就将丝印挪一下位置

网友K:
直角走线挺多的。

网友L:
厉害布局看着非常紧凑。

网友L:
不过看着信号线有点长。

网友M:
好不好 用了才知道啊

网友N:
还不错,比较工整

网友O:
是有点乱,不均匀,有过紧凑,有太空了,可以把MCU向左下移些,各个电路模块内部也排整齐点,单片机的板,多数信号要求不高,没必要死掐理论,比如什么器件一定要非常紧靠着,排好条理,调板时也方便找点,也好下手。

网友P:
布局比我布得好,但看起来感觉还是有点乱乱的感觉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工业产品的布板。

大神,教我

网友Q:
这些3D库是哪里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人也是菜鸟,但是楼主的板子给人第一感觉好山寨的样子~感觉好糙。不过没关系,都是这么过来的,大家一起 ...

谢谢  一起进步
我看着也是很山寨的感觉 但不知道如何调整 有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板边缘少放器件吧;

谢谢 建议
后续注意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工业产品的布板。

看着不错
敷铜都是软件自动敷的  还是手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板子可以,布局不错。

谢谢  鼓励
布局基本上按照 sch来的 过孔相对不太多
有很多坛友建议 元器件摆放整齐 这样过孔应该会多些  但看起来应该会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J:
DCDC似乎没有输入电容。

嗯 是的
只放了两个小封装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直角走线挺多的。

嗯 是的 那些都是fill
之前是走线的 后面都用了fill 都是方块
有很多直角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过看着信号线有点长。

谢谢
是的 信号线是有点长了 争取调的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不好 用了才知道啊

之前已经随便布了一个版本了
跑了几个月都没啥问题
但是看着板子感觉太丑了 想再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有点乱,不均匀,有过紧凑,有太空了,可以把MCU向左下移些,各个电路模块内部也排整齐点,单片机的板, ...

谢谢 建议
这样调整下确实好很多 回头一并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布局比我布得好,但看起来感觉还是有点乱乱的感觉

是啊 感觉这个真的是有太多画法了
但是看起来好的才是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些3D库是哪里弄的

硬件工程师那要的 。。

网友R:
能正常工作就OK。不过从成本考虑,没必要用双面贴片。单面贴片加工可以省下不小的米。面积如此大,很好LAYOUT的。当然拿别人的壳子做产品,就没有办法自己优化。

网友S:
有一说元器件下面别铺铜,比方说电容下面,因为环境腐蚀容易短路,但是 我没遇上过,供讨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好意思拿出来 。焊完器件后估计你连器件标号都看不到了。你要么不出丝印,要么就将丝印挪一下位置 ...

EMC通过了,能修板子的,还要看标注吗?看PCB文档即可,如你这样的修法,效率太慢,技巧太低了。

网友H:
关键是各个糸统的隔离,什么地方叫隔多少间距,干扰信号从那儿进入,要心里有数。即使不好看,EMC性能也差不多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着不错
敷铜都是软件自动敷的  还是手工调整的

设定规则,自动的。

网友J:
看了你焊好的板子,才发现果然可以改进的地方还不少。
首先,中间有大片空白,而边上却显得比较挤,可以改进。
第二,DCDC的输入电容,续流二极管,输出电容,这三个元件的接地脚距离太远了,尤其是输出电容的地要从MCU底下绕过来,这个很不好,噪音会很严重。

网友J:
邵瑞看错了。我以为那两个大电解是输出电容。
其实DCDC的输出电容是那个47uF的钽电解。

网友J:
似乎输出电容的地线还是从MCU底下绕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啊 感觉这个真的是有太多画法了
但是看起来好的才是好设计

嗯嗯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各个糸统的隔离,什么地方叫隔多少间距,干扰信号从那儿进入,要心里有数。即使不好看,EMC性能也 ...

好吧,完全没那意识,怎么办?

网友T:
用这么大的封装或选这个型号的MCU挺浪费。
布局可以优化一下。
除了SIM卡座,尽量一面放置元件。
上了固态电容可以把TAN电容去掉。

网友B:
en ,,楼主一说,还真是。做的不错,能用就是好的。别听人家瞎比比

网友U:
GPRS的天线射频座子可否考虑SMA90度的座子,直接放在板边,支出外壳,这样就不需要馈线了。
  另外,器件离板边太近,没有考虑传送边,不方便批量贴片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