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T6 内部RTC时钟

楼主(2017-05-18):
我应用STM32F103VCT6内部时钟,外部VBAT端口接3.0V的备用电池,断开MCU工作电源当电池电压低于2.8V时,MCU内部的RTC时钟就停止工作了,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A:
那个本来是要接3.3v d ,你接3V勉强够用,你接2.8驱动不起来了。

网友A:
你可以弄个锂电池啊,配置个3.3V的稳压芯片做。。

网友B:
2.8V工作不了正常的;
你看下,电源检测部分寄存器是多少电压

网友C:
这个工作电压不是2.2V?

网友C:
2.8v不工作应该是电源芯片有问题。

网友D:
为何电压这么低,只有2.8V

网友E:
供电范围不是3.3-5吗?

网友F:
如果只是RTC保存时钟数据不丢失,供应VBAT的电压大于1.8V就可以。不知道你说的断开外面3.3V的电源后内部RTC不工作了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电源管理不好,VDD断电,仅靠VBAT的备用电池供电,系统自然不能正常了。

楼主:
我说的是当MCU的VDD断开,这时MCU的VBAC端电池供给内部RTC内部时钟的后备电源,当这个电池电压低大于2.8V时内部RTC时钟正常工作,当低于2.8V时内部时钟就停止工作了,应该要到小于1.8V才停止工作了?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