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电路图用什么软件做比较好?需要做一模一样的

楼主(2017-05-18):
(无正文)

楼主:
这类的图

网友A:
任何原理图绘制软件都可以,画好基本电路后,导出成矢量格式再用CAD类软件做后续,也可以导成或截图成图像格式,再用PS等图像处理软件做。后者较麻烦,但适用性更广。

网友B:
楼主是在编教材吗?替导师干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