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定时器获取外部低于100HZ的频率失败,但是能采集到2.2KHZ以上的频率

楼主(2017-05-18):
利用STM32F4外部TIM_CHX获取外部方波的频率时候,无法获取低速的时钟,最低频率只能到2.5KHZ,2.5KHZ以上的频率获取正常

网友A:
超时了吧;

定时器时钟源分频值取大些;

网友B:
降低计数频率,肯定可以计量的,增加降频率。

网友C:
检查计数器是否溢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检查计数器是否溢出

采用32位的定时器。

网友E:
你的定时器采样频率可能不够。

网友E:
外部定时器必须大于200hz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