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IDE上面ROM ranges 和RAM rangges用来做什么?

楼主(2017-05-18):
PIC IDE上面ROM ranges 和RAM rangges用来做什么?怎么用,哪儿有详细的说明文档介绍Build options下面设置项的作用的。

楼主:
自己顶下,知道的说下

网友A:
这是给你自己定义ROM和RAM空间范围的,有些比较深入的应用要保留一部分ROM或RAM空间,或者指定某一段ROM/RAM空间,这个可以用。初学的可以不管

网友B:
这个某些时候有用到,记得以前做bootloader时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