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2launchpad,debug出现异常

楼主(2017-05-18):
我是新手,在使用MSP432launchpad,debug出现异常,如图片,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那个仿真器不能连接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如果是iar要用最新版本的

网友A:
楼主怎么显示XDS110?

网友B:
看提示是要升级固件。如果真不能正常使用,可以尝试升级固件试试。如果还能用就不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开发环境?如果是iar要用最新版本的

大神,您好。谢谢
我用的ccs Version: 6.1.0.00104。使用的开发板MSP-EXP432P401R。
我使用MSP-EXP432P401R开发板,自己飞线,对自制的目标板上的MSP432进行程序下载。飞线内容如下:
1.使用J103口的:GND.RST.SWCLK.SWDIO.3V3;
2.使用S101的6脚,作为TDI;
3.使用IC106的37脚,作为TDO;
飞线完毕后,在CCS下,不管是XDS-ET还是EXT-DEBUG,均出现上述对话框。
但是在同事的IAR环境下,不管是XDS-ET还是EXT-DEBUG,均未出现任何异常。
还请大神指点,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显示XDS110?

大神,您好。谢谢
我用的ccs Version: 6.1.0.00104。使用的开发板MSP-EXP432P401R。
我使用MSP-EXP432P401R开发板,自己飞线,对自制的目标板上的MSP432进行程序下载。飞线内容如下:
1.使用J103口的:GND.RST.SWCLK.SWDIO.3V3;
2.使用S101的6脚,作为TDI;
3.使用IC106的37脚,作为TDO;
飞线完毕后,在CCS下,不管是XDS-ET还是EXT-DEBUG,均出现上述对话框。
但是在同事的IAR环境下,不管是XDS-ET还是EXT-DEBUG,均未出现任何异常。
还请大神指点,感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您好。谢谢
我用的ccs Version: 6.1.0.00104。使用的开发板MSP-EXP432P401R。
我使用MSP-EXP432P40 ...

这样看还是开发软件的关系啊。iar用的是哪个版本?开发板是哪个版本,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看还是开发软件的关系啊。iar用的是哪个版本?开发板是哪个版本,红色的还是黑色的? ...

大神,开发板是红色。IAR的版本是6.4.
谢谢,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B:
奇怪的问题。我最近也在用这个板子,用的ccs7.没发现有这种问题如果有时间,你换ccs7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问题。我最近也在用这个板子,用的ccs7.没发现有这种问题如果有时间,你换ccs7试试
...

大神,谢谢。您有微信吗?方便的话,能否加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谢谢。您有微信吗?方便的话,能否加一下。谢谢

技术问题还是在论坛讨论吧,这样会留下记录,会帮助到后来着。
微信和qq一般用于业务和个人,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问题还是在论坛讨论吧,这样会留下记录,会帮助到后来着。
微信和qq一般用于业务和个人,请见谅 ...

您客气。是我冒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问题还是在论坛讨论吧,这样会留下记录,会帮助到后来着。
微信和qq一般用于业务和个人,请见谅 ...

大神专家,您有CCS7的liCENSe吗?能否分享一下,谢谢费劲的找到一个license,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专家,您有CCS7的liCENSe吗?能否分享一下,谢谢费劲的找到一个license,谢谢啦
...

ccs7是免费的,不需要license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cs7是免费的,不需要license

我安装了好几天了,没发现要求我安装许可。哈哈。

网友D:
这个仿真器驱动安装好了?

网友D:
安装驱动之后重启电脑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安装了好几天了,没发现要求我安装许可。哈哈。

当然,从ccs7开始完全免费了

网友E:
仿真器的驱动安装了吗?

网友E:
固件没有更新不应该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固件不能匹配硬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仿真器不能连接了。

CCS有问题,换个高版本的。

网友G:
MSP432launchpad 自带的仿真器吗?

网友H:
CCS版本太低,不能识别这个。

网友F:
能不能升级仿真器的固件程序

网友:
CCS能不能更新仿真器固件。

网友G:
MSP432launchpad自带的仿真器能够使用,不需要更新。

网友H:
更新CCS到最新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仿真器的驱动安装了吗?

您好。我安装了CCS6.0,自带的有XD100的驱动。
主题图片提示的是:固件程序需要更新。我联系了TI的技术支持,他们建议先行升级XD100的固件。我计划先试试。谢谢您的支持。(主要问题是,我想省个钱,就改造MSP432LAUNCHPAD开发板,利用板载的XD100对自制目标板进行软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固件不能匹配硬件吗?

您好。我安装了CCS6.0,自带的有XD100的驱动。
主题图片提示的是:固件程序需要更新。我联系了TI的技术支持,他们建议先行升级XD100的固件。我计划先试试。谢谢您的支持。(主要问题是,我想省个钱,就改造MSP432LAUNCHPAD开发板,利用板载的XD100对自制目标板进行软件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G:
MSP432launchpad 自带的仿真器吗?

您好。我安装了CCS6.0,自带的有XD100的驱动。
主题图片提示的是:固件程序需要更新。我联系了TI的技术支持,他们建议先行升级XD100的固件。我计划先试试。谢谢您的支持。(主要问题是,我想省个钱,就改造MSP432LAUNCHPAD开发板,利用板载的XD100对自制目标板进行软件下载)

网友I:
这个是xds110的在内线方针下载方式的,,这个不好整

网友I:
我前边用过几次这个仿真下载方式的,总觉得没有常用的JLINK的方便

网友J:
这种下载方针方式的是TI推出的,,其他MCU的用的比较少

网友K:
这个还是检查下硬件设计上的缺陷的

网友L:
仿真器有问题吧。

网友L:
这个CCS不能识别仿真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安装了CCS6.0,自带的有XD100的驱动。
主题图片提示的是:固件程序需要更新。我联系了TI的技术支 ...

不清楚你是怎么改造的。红色的msp432板子可以直接用接口烧写外部的msp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