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gnuradio 谁会,有偿求助。

楼主(2017-05-18):
实现双向tcp或者udp通讯。2.4G,协议不限。速率100k以上就行。
大致结构如图所示。
这个结构应该不错,但中间哪里好像不对。

ping不通,但也似乎不是不可达。

网友A:
我的也就在装好的水平了,也能简单的接受,,但是我木有发射,

网友B:
NI 的USRP吗?虚线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也没搞太明白,应该是数据连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