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头一次听说ST7,以前只用STM32

楼主(2017-05-18):
ST7 怎么样?
用的多吗?
怎么以前没听过呢?
今天看了一个车载导航的SCH,发现上面用的ST7.
各位大神,你们的ST7都用在什么产品上了?
另外,ST7和STM32性价比差别大吗?

网友A:
是STM8的上一代吧? 性能完全没有办法跟STM32比的

网友B:
ST公司自己都不支持了把?

网友C:
很老了。基本停产了;

不同的时代,工艺方面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老了。基本停产了;

不同的时代,工艺方面还是差别比较大的

哦 我是在一个车载导航底板上看到的

网友D:
还有ST7.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D:
咋看以为是STM32F7呢、、。。。。

网友E:
st 也是汽车电子芯片的供应商...肯定死贵死贵死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st 也是汽车电子芯片的供应商...肯定死贵死贵死贵

比飞思卡尔的还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飞思卡尔的还贵?

i总可能被ST代理商黑过,印象深刻。

网友E(点评):
没,听人说的

网友F:
用过8031,但ST7我也是头次听说。

搜索baidu:
{ST7控制器简介
  ST7系列单片机的内核是一个8位CPU,CPU中具有6个内部寄存器。ST7系列单片机内部集成低电压检测器(LVD)、看门狗、高抗干扰的电磁兼容电路。通过编程可实现读/写保护、多种低功耗模式等。片上外设包括10位多通道A/D转换器、STI、SPI、I2C、USB和CAN接口,还有各种8位和16位带PWM功能的定时器。}

估计已退出江湖了。

网友G: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G:
是STM32F7吗?

网友H:
ST7系列单片机中的通用型号:ST7FLITE和ST72324子系列。

网友H:
ST5系列单片机
1.2.3 ST6系列单片机
1.2.4 ST7系列单片机
1.2.5 ST9系列单片机
——————————————————————————
你看,ST5,6,7,9都有,好神奇

网友I:
也是第一次听说ST7

网友I:
可以使用‘’STM32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