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AR工程移植到keil工程的实战经验

楼主(2017-05-18):
现在有一个正常工作的IAR7.7的工程,想移植到keil5.22平台,百度出来的不是很靠谱,谁有实际移植的经验?多谢多谢!

网友A:
直接新建工程啊;
然后添加相关头文件

网友B:
这个代码不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工程代码都一样,就是配置不同。

网友C:
代码不是一样C语言吗

网友C:
使用STM32CBUE库直接生成。

网友D:
记得启动文件

网友E:
IAR代码可以在KEIL上直接使用。

网友E:
只要把路径添加正确,代码就可以执行。

网友F(2017-06-26):
有中断的时候该怎么改

网友G:
不都是C语言吗,应该很容易移植的

网友H:
感觉IAR比keil好使啊!

网友I:
可能软件的初始配置不同,代码应该一样的